以太网方案请教

楼主(2007-11-07):
目前需要开发一款以太网接入设备。准备用arm7+ucosii。考虑到软件实现协议栈有一定风险,故准备采用w5100这款芯片。如有使用过或者准备使用的兄弟姐妹请赐教。
1、此款芯片的性能如何?
2、arm7+ucosii+w5100能否实现。

谢谢。

网友A:
其实在AM7就不要自己开发啦,有现成的方案

ARM7 + ecos 就全解决了。
支持完整的BSD协议栈,各种文件系统,各种bootloader。
你不可能只用TCP/IP协议栈,肯定还会用到USB、FS、GUI什么的,《ecos增值包》一次就全帮你解决了。用硬件的协议模块速率低、功耗大、成本高、不灵活。
看看这个方案介绍吧: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