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安装的keil3.31不支持AT91SAM7SE系列...

楼主(2007-11-08):
请问是否需要安装补丁?

在"options for target"->"device"->"atmel"分支下未找到se系列,只有7S/7X等型号

楼主:
有人用keil开发at91sam7se吗?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RE

如果不支持,请选择ARM7,或者找更高版本的KEIL

另外,KEIL肯定是支持at91sam7se的调试的,如果在列表列没有发现at91sam7se,只是说明你手头的版本不支持at91sam7se的烧写等,你可以当作ARM7TDMI来调试,本来at91sam7se就是基于at91sam7se的处理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现在编译没有问题,但是目前测试印板没有做好,我想先用keil仿真测试一下

楼主:
解决

今天上keil网站一看,版本只到v3.11。
原来我看到的版本号"v3.31"只是Keil uVision3环境的版本,实际版本只是v3.01。现在升级到3.05,一切ok。

只是编译一下以前的工程,与原v3.01版本编译出来的代码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