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自己画的电路的RTC时钟不准确(附原理图)

楼主(2007-11-09):
请问哪里不对了? 谢谢!

网友A:
楼主,您要查datasheet保证RTCVDD在允许的范围,然后

用示波器测量RTC时钟是否准确!也可以将晶振旁的一个电容修改成可调的

网友B:
RTC时钟

RTC时钟是否准确只与32768HZ晶振的精度有关。

楼主:
RTC的准确性与晶振精度和RTCVDD都有关系吧

RTC的准确性与晶振精度和RTCVDD都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