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at91rm9200控制st7920液晶的串行驱动

楼主(2007-11-09):
仅仅使用pc14,pc15两个GPIO,外加电源线两条。(未测试,供参考)。
最近几天有空了测试
这种液晶是最常见的 12832,12864控制器,他们都是通用的。
硬件:sck - pc14  sid -> pc15
psb - GND , CS - VCC

/*-------------------------------------------------------------------------------------
date:20071109
author: wkj
ver 1.0
stc7920  lcd driver
---------------------------------------------------------------------------------------*/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sys/file.h>
#include "gp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memory.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ignal.h>

//当前像素位置 和当前显示页
static unsigned char PixX,page;
#define DEBUGMSG(x, y, args...) printf(y, ##args)
void    *map_base;      //phy 0xffff f000 virtual address
//clock input                    同步时钟输入端
#define         E_CLK_0         *((unsigned long*)(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CODR)))) = 0x1<<14; //PC14 as 0; A0=0
#define         E_CLK_1         *((unsigned long*)(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SODR)))) = 0x1<<14; //PC14 as 1; A0=1
#define         RW_SID_0          *((unsigned long*)(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CODR)))) = 0x1<<15; //PC15 as 0 ; RW=0
#define         RW_SID_1    *((unsigned long*)(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SODR)))) = 0x1<<15; //PC15 as 1 ; RW=1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nt n)
{
  unsigned long int i;
  for(i=0; i<n*10; i++) {;}
}

 //串行发送一字节数据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E_CLK_0;
                 if(dat&0x80)
                    {
                        RW_SID_1;
                    }
                 else
                    {
                        RW_SID_0;
                    }
                 E_CLK_1;
                 dat=dat<<1;
            }
}
//写控制命令
void SendCMD(unsigned char dat)
{
     SendByte(0xF8);//11111,00,0 RW=0,RS=0 同步标志
     SendByte(dat&0xF0);//高四位
     SendByte((dat&0x0F)<<4);//低四位
}

//写显示数据或单字节字符
void SendDat(unsigned char dat)
{
     SendByte(0xFA);//11111,01,0 RW=0,RS=1
     SendByte(dat&0xF0);//高四位
     SendByte((dat&0x0F)<<4);//低四位
}

/*      写汉字到LCD 指定的位置
     x_add显示RAM的地址
     dat1/dat2显示汉字编码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_add,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SendCMD(x_add);//1xxx,xxxx 设定DDRAM 7位地址xxx,xxxx到地址计数器AC
     SendDat(dat1);
     SendDat(dat2);
}

//初始化 LCM
void initlcm(void)
{
     delay(100);
     SendCMD(0x30);//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SendCMD(0x0C);//0000,1100  整体显示,游标off,游标位置off
     SendCMD(0x01);//0000,0001 清DDRAM
     SendCMD(0x02);//0000,0010 DDRAM地址归位
     SendCMD(0x80);//1000,0000 设定DDRAM 7位地址000,0000到地址计数器AC
}

//////////////////////////////////////////
unsigned char SetLcdDisplayCharPos(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
  if ((row < 2) && (col < 16))//英文字符为2行16列
  {
    SendCMD(0x80 + row * 16 + col);//发送设定DDRAM地址row * 16 + col命令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void LcdDisplayChar(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 string)
{
  if (SetLcdDisplayCharPos(row, col))
  {
    SendDat(*string);
  }
}

unsigned char SetLcdDisplayChinsePos(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
  if ((row < 2) && (col < 8))//汉字字符为2行8列(偶数对齐)
  {
    SendCMD(0x80 + row * 16 + col * 2);//发送设定DDRAM地址row * 16 + col * 2命令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void LcdDisplayChinse(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 string)
{
  if (SetLcdDisplayChinsePos(row, col))
  {
    SendDat(*string);
    SendDat(*(string + 1));
  }
}

void Lcd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 string)
{
  while(*string) SendDat(*string ++);
}

//////////////////////////////////////////

FILE *f;
int n,fd;
main(void)
{
char num,status=0;
int i,j,count;
int ch;

printf("start
");
if((fd = open("/dev/mem", O_RDWR | O_SYNC)) == -1){
     DEBUGMSG(DEBUG_ERR, "gpio: Error opening /dev/mem
");
     exit(-1);
        }
        //map 0xffff
map_base      = mmap(0, MAP_SIZE,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fd, AT91_SYS);//AT91_SYS = 0xffff f000

*((volatile unsigned int*)(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PER )))) = (0x1<<15)|(0x1<<14); //PC15 PC14 as gpio ;1 bit set to GPIO and zero bit no effect
*((volatile unsigned int*)(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OER )))) = (0x1<<15)|(0x1<<14);;//as output
*((volatile unsigned int*)(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PUER )))) = (0x1<<15)|(0x1<<14);;//use up resistor

     initlcm();
     SendCMD(0x81);//1000,0001 设定DDRAM 7位地址000,0001到地址计数器AC
     SendDat(0x33);
     SendDat(0x42);
     SendDat(0x43);
     SendDat(0x44);
     SendCMD(0x00);

  SetLcdDisplayChinsePos(0, 0);//汉字定位到上行左端
  LcdDisplayString("汉字显示演示程序");
           delay(65535);
  SetLcdDisplayCharPos(1,0);//字符定位到下行左端
  LcdDisplayString("0123456789ABCDEF");

           delay(65535);

     for(;;)
     {
           delay(100);
           display(0x80,0xb0,0xb2);
           display(0x81,0xbb,0xD5);
           display(0x82,0xb5,0xe7);
           display(0x83,0xc1,0xA6);
           display(0x84,0xc5,0xe0);
           display(0x85,0xD1,0xb5);
           display(0x86,0xd6,0xD0);
           display(0x87,0xd0,0xc4);
           delay(65000);
           SendCMD(0x00);
           delay(100);
           display(0x90,0xb0,0xb2);
           display(0x91,0xbb,0xD5);
           display(0x92,0xb5,0xe7);
           display(0x93,0xc1,0xA6);
           display(0x94,0xc5,0xe0);
           display(0x95,0xD1,0xb5);
           display(0x96,0xd6,0xD0);
           display(0x97,0xd0,0xc4);
           delay(65000);
           SendCMD(0x00);
           delay(100);
           display(0x88,0xb0,0xb2);
           display(0x89,0xbb,0xD5);
           display(0x8A,0xb5,0xe7);
           display(0x8B,0xc1,0xA6);
           display(0x8C,0xc5,0xe0);
           display(0x8D,0xD1,0xb5);
           display(0x8E,0xd6,0xD0);
           display(0x8F,0xd0,0xc4);
           delay(65000);
           SendCMD(0x00);
           delay(100);
           display(0x98,0xb0,0xb2);
           display(0x99,0xbb,0xD5);
           display(0x9A,0xb5,0xe7);
           display(0x9B,0xc1,0xA6);
           display(0x9C,0xc5,0xe0);
           display(0x9D,0xD1,0xb5);
           display(0x9E,0xd6,0xD0);
           display(0x9F,0xd0,0xc4);
           delay(65000);
           SendCMD(0x00);
     }
   close(fd);
}

网友A:
最近正在看内核模块的编程部分

路过支持一下。

楼主:
显示结果

楼主:
lcd有反应了,但是不正常

成功了50%

楼主:
正常的程序

cs接vcc;sid,clk 10K上拉

/*-------------------------------------------------------------------------------------
date:20071109
author: wkj
ver 1.0
stc7920  lcd driver
---------------------------------------------------------------------------------------*/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sys/file.h>
#include "gp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memory.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ignal.h>

//µ±&Ccedil;°&Iuml;&ntilde;&Euml;&Oslash;&Icirc;&raquo;&Ouml;&Atilde; &ordm;&Iacute;µ±&Ccedil;°&Iuml;&Ocirc;&Ecirc;&frac34;&Ograve;&sup3;
static unsigned char PixX,page;
#define DEBUGMSG(x, y, args...) printf(y, ##args)
void    *map_base;      //phy 0xffff f000 virtual address
//clock input                    &Iacute;&not;&sup2;&frac12;&Ecirc;±&Ouml;&Oacute;&Ecirc;&auml;&Egrave;&euml;&para;&Euml;
#define         E_CLK_0         *((unsigned long*)(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CODR)))) = 0x1<<14; //PC14 as 0; A0=0
#define         E_CLK_1         *((unsigned long*)(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SODR)))) = 0x1<<14; //PC14 as 1; A0=1
#define         RW_SID_0          *((unsigned long*)(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CODR)))) = 0x1<<15; //PC15 as 0 ; RW=0
#define         RW_SID_1    *((unsigned long*)(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SODR)))) = 0x1<<15; //PC15 as 1 ; RW=1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nt n)
{
  unsigned long int i;
  for(i=0; i<n*10; i++) {;}
}

 //&acute;&reg;&ETH;&ETH;·&cent;&Euml;&Iacute;&Ograve;&raquo;×&Ouml;&frac12;&Uacute;&Ecirc;&yacute;&frac34;&Yacute;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rintf("1
");
                 E_CLK_0;
           printf("2
");
                 if(dat&0x80)
                    {
           printf("3
");
                        RW_SID_1;
           printf("4
");
                    }
                 else
                    {
           printf("5
");
                        RW_SID_0;
                    }
                 E_CLK_1;
           printf("8
");
                 dat=dat<<1;
            }
}
//&ETH;&acute;&iquest;&Oslash;&Ouml;&AElig;&Atilde;ü&Aacute;&icirc;
void SendCMD(unsigned char dat)
{
     SendByte(0xF8);//11111,00,0 RW=0,RS=0 &Iacute;&not;&sup2;&frac12;±ê&Ouml;&frac34;
     SendByte(dat&0xF0);//&cedil;&szlig;&Euml;&Auml;&Icirc;&raquo;
     SendByte((dat&0x0F)<<4);//µ&Iacute;&Euml;&Auml;&Icirc;&raquo;
}

//&ETH;&acute;&Iuml;&Ocirc;&Ecirc;&frac34;&Ecirc;&yacute;&frac34;&Yacute;&raquo;òµ&yen;×&Ouml;&frac12;&Uacute;×&Ouml;·&ucirc;
void SendDat(unsigned char dat)
{
     SendByte(0xFA);//11111,01,0 RW=0,RS=1
     SendByte(dat&0xF0);//&cedil;&szlig;&Euml;&Auml;&Icirc;&raquo;
     SendByte((dat&0x0F)<<4);//µ&Iacute;&Euml;&Auml;&Icirc;&raquo;
}

/*      &ETH;&acute;&ordm;&ordm;×&Ouml;µ&frac12;LCD &Ouml;&cedil;&para;¨µ&Auml;&Icirc;&raquo;&Ouml;&Atilde;
     x_add&Iuml;&Ocirc;&Ecirc;&frac34;RAMµ&Auml;µ&Oslash;&Ouml;·
     dat1/dat2&Iuml;&Ocirc;&Ecirc;&frac34;&ordm;&ordm;×&Ouml;±à&Acirc;&euml;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_add,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SendCMD(x_add);//1xxx,xxxx &Eacute;è&para;¨DDRAM 7&Icirc;&raquo;µ&Oslash;&Ouml;·xxx,xxxxµ&frac12;µ&Oslash;&Ouml;·&frac14;&AElig;&Ecirc;&yacute;&AElig;÷AC
     SendDat(dat1);
     SendDat(dat2);
}

//&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 LCM
void initlcm(void)
{

     delay(100);
     SendCMD(0x30);//&sup1;&brvbar;&Auml;&Uuml;&Eacute;è&Ouml;&Atilde;&pound;&not;&Ograve;&raquo;&acute;&Icirc;&Euml;&Iacute;8&Icirc;&raquo;&Ecirc;&yacute;&frac34;&Yacute;&pound;&not;&raquo;ù±&frac34;&Ouml;&cedil;&Aacute;&icirc;&frac14;&macr;
     SendCMD(0x0C);//0000,1100  &Otilde;&ucirc;&Igrave;&aring;&Iuml;&Ocirc;&Ecirc;&frac34;&pound;&not;&Oacute;&Icirc;±êoff&pound;&not;&Oacute;&Icirc;±ê&Icirc;&raquo;&Ouml;&Atilde;off
     SendCMD(0x01);//0000,0001 &Ccedil;&aring;DDRAM
     SendCMD(0x02);//0000,0010 DDRAMµ&Oslash;&Ouml;·&sup1;é&Icirc;&raquo;
     SendCMD(0x80);//1000,0000 &Eacute;è&para;¨DDRAM 7&Icirc;&raquo;µ&Oslash;&Ouml;·000&pound;&not;0000µ&frac12;µ&Oslash;&Ouml;·&frac14;&AElig;&Ecirc;&yacute;&AElig;÷AC
}

//////////////////////////////////////////
unsigned char SetLcdDisplayCharPos(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
  if ((row < 2) && (col < 16))//&Oacute;&cent;&Icirc;&Auml;×&Ouml;·&ucirc;&Icirc;&ordf;2&ETH;&ETH;16&Aacute;&ETH;
  {
    SendCMD(0x80 + row * 16 + col);//·&cent;&Euml;&Iacute;&Eacute;è&para;¨DDRAMµ&Oslash;&Ouml;·row * 16 + col&Atilde;ü&Aacute;&icirc;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void LcdDisplayChar(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 string)
{
  if (SetLcdDisplayCharPos(row, col))
  {
    SendDat(*string);
  }
}

unsigned char SetLcdDisplayChinsePos(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
  if ((row < 2) && (col < 8))//&ordm;&ordm;×&Ouml;×&Ouml;·&ucirc;&Icirc;&ordf;2&ETH;&ETH;8&Aacute;&ETH;(&Aring;&frac14;&Ecirc;&yacute;&para;&Ocirc;&AElig;&euml;)
  {
    SendCMD(0x80 + row * 16 + col * 2);//·&cent;&Euml;&Iacute;&Eacute;è&para;¨DDRAMµ&Oslash;&Ouml;·row * 16 + col * 2&Atilde;ü&Aacute;&icirc;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void LcdDisplayChinse(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 string)
{
  if (SetLcdDisplayChinsePos(row, col))
  {
    SendDat(*string);
    SendDat(*(string + 1));
  }
}

void Lcd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 string)
{
  while(*string) SendDat(*string ++);
}

//////////////////////////////////////////

FILE *f;
int n,fd;
main(void)
{
char num,status=0;
int i,j,count;
int ch;
printf("start
");
if((fd = open("/dev/mem", O_RDWR | O_SYNC)) == -1){
     DEBUGMSG(DEBUG_ERR, "gpio: Error opening /dev/mem
");
     exit(-1);
        }
        //map 0xffff
map_base      = mmap(0, MAP_SIZE,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fd, AT91_SYS);//AT91_SYS = 0xffff f000

*((volatile unsigned int*)(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PER )))) = (0x1<<15)|(0x1<<14); //PC15 PC14 as gpio ;1 bit set to GPIO and zero bit no effect
*((volatile unsigned int*)(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OER )))) = (0x1<<15)|(0x1<<14);;//as output
*((volatile unsigned int*)(map_base + ((PIOC_OFFSET + AT91_PIO_PUER )))) = (0x1<<15)|(0x1<<14);;//use up resistor
/*
for(;;){
printf("0xff
");
SendByte(0xff);
printf("before delay
");
delay(10000000);
printf("0x00
");
SendByte(0x00);
delay(10000000);

printf("E_CLK_0
");
E_CLK_0;
delay(10000000);
printf("E_CLK_1
");
E_CLK_1;
delay(10000000);
}
*/
     initlcm();
     SendCMD(0x81);//1000,0001 &Eacute;è&para;¨DDRAM 7&Icirc;&raquo;µ&Oslash;&Ouml;·000&pound;&not;0001µ&frac12;µ&Oslash;&Ouml;·&frac14;&AElig;&Ecirc;&yacute;&AElig;÷AC
     SendDat(0x33);
     SendDat(0x42);
     SendDat(0x43);
     SendDat(0x44);
     SendCMD(0x00);

  SetLcdDisplayChinsePos(0, 0);//&ordm;&ordm;×&Ouml;&para;¨&Icirc;&raquo;µ&frac12;&Eacute;&Iuml;&ETH;&ETH;×ó&para;&Euml;
  LcdDisplayString("&ordm;&ordm;×&Ouml;&Iuml;&Ocirc;&Ecirc;&frac34;&Ntilde;&Yacute;&Ecirc;&frac34;&sup3;&Igrave;&ETH;ò");
    delay(65535);
    SetLcdDisplayCharPos(1,0);//×&Ouml;·&ucirc;&para;¨&Icirc;&raquo;µ&frac12;&Iuml;&Acirc;&ETH;&ETH;×ó&para;&Euml;
    LcdDisplayString("0123456789ABCDEF");
    delay(65535);

printf("2,
");
     for(;;)
     {
printf("3,
");
           delay(100);
           display(0x80,0xb0,0xb2);
           display(0x81,0xbb,0xD5);
           display(0x82,0xb5,0xe7);
           display(0x83,0xc1,0xA6);
           display(0x84,0xc5,0xe0);
           display(0x85,0xD1,0xb5);
           display(0x86,0xd6,0xD0);
           display(0x87,0xd0,0xc4);
           delay(65000);
           SendCMD(0x00);
           delay(100);
           display(0x90,0xb0,0xb2);
           display(0x91,0xbb,0xD5);
           display(0x92,0xb5,0xe7);
           display(0x93,0xc1,0xA6);
           display(0x94,0xc5,0xe0);
           display(0x95,0xD1,0xb5);
           display(0x96,0xd6,0xD0);
           display(0x97,0xd0,0xc4);
           delay(65000);
           SendCMD(0x00);
           delay(100);
           display(0x88,0xb0,0xb2);
           display(0x89,0xbb,0xD5);
           display(0x8A,0xb5,0xe7);
           display(0x8B,0xc1,0xA6);
           display(0x8C,0xc5,0xe0);
           display(0x8D,0xD1,0xb5);
           display(0x8E,0xd6,0xD0);
           display(0x8F,0xd0,0xc4);
           delay(65000);
           SendCMD(0x00);
           delay(100);
           display(0x98,0xb0,0xb2);
           display(0x99,0xbb,0xD5);
           display(0x9A,0xb5,0xe7);
           display(0x9B,0xc1,0xA6);
           display(0x9C,0xc5,0xe0);
           display(0x9D,0xD1,0xb5);
           display(0x9E,0xd6,0xD0);
           display(0x9F,0xd0,0xc4);
           delay(65000);
           SendCMD(0x00);
     }
   close(f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