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91-ISP下载AT-ARM怎样操作?

楼主(2007-11-10):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没用过IAR,帮不了楼主了

楼主这个软件的菜单右则有个"help",不介绍呼?

网友B:
re

要先生成bin文件才行;
ISP必须下载BIN文件到指定地址

网友C:
RE

看的贴的图,好些已经开始下载了呀,都显示进度了: 1%

IAR不熟悉,不知道如何直接生成BIN文件。不过你可以先随便抓一个文件,把名字改为.BIN,然后用ISP下载,然后用IAR的内存观察窗口,把FLASH里的数据读出来,和文件对比一下,就可以确定下载有没有成功了。

如果ISP下载没问题了,就在自己的程序上找问题吧。

网友D:
RE

看图片你已经下载了啊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