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4b0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7-11-11):
想用定时器做个定时,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进不了中断,高手帮我看一眼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了!!!
 m=0;
    rINTCON=0x1;
    rINTMSK=(0<<26)|(0<<13);
    pISR_TIMER0=(int)Timer0done;
    rTCFG0=0x00f;
    rTCFG1=0x04;
    rTCNTB0=0xffff;
    rTCMPB0=0;
    rTCON=0x02;
    rTCON=0x01;
    while(m==0);
    rTCON=0x0;
    rINTMSK=1<<26;

void __irq Timer0done(void)
{
      rI_ISPC=1<<13;
      m++;
}

网友A:
Re:

如果进不了中断,有可能是没有烧boot。
或者:
rINTCON=0x5;          //Non-vectored,IRQ enable,FIQ disable //
rINTMOD=0x1;          //All=IRQ mode//

楼主:
Re dle2

谢谢回复,我板子里有厂家自己烧的BOOT程序,你说的方法我也试了,但还是不行啊

网友B:
楼主,不知您有无仿真器?

可以查这样查:该定时器是否有溢出,可查看溢出标志位,再看看中断源标志是否已经请求中断;有无中断产生,可以在IRQ中断入口设个断点等

楼主:
RE

南哥都来啦,谢谢南哥和2楼的兄弟,有个访真器,我先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