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3.11 micro-LIB 的问题!

楼主(2007-11-12):
发现计算sin 的时候,效率(时间上)竟然是不选他的 30倍左右?

另外上个月还发现strstr函数的bug,大家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又验证了一下,乘法、除法等运算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有哪位同学帮我验证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没用过KEIL 3.11,帮您顶下,有安装keil 3.11的兄弟请验证下

楼主:
阿南是个不错的阿南啊!!

网友B:
都应该知道sin这样的函数超耗时!!!

反汇编一下编译产生的axf文件,再看看这个sin函数,你就有收获了.

网友C:
差不多

诸如浮点运算(在不带浮点指令的处理器上),使用mirco lib 的话,基本上速度会
慢15-30倍.

毕竟mirco lib的意图就是大幅减小代码的尺寸,所以有些库函数的效率非常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