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与ULink的连接问题,再次请教!

楼主(2007-11-12):
如题,关于Keil与Ulink的连接问题,前几天已经发帖问了一次,在lenglx 、xieqin等几位DX的帮助下,终于有了些眉目,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page=2&t=2741045&tp=%u5173%u4E8EULINK%u4E0EKeil%u8FDE%u63A5%u95EE%u9898%uFF0C%u8BF7%u9AD8%u624B%u6307%u70B9%u3002

按照lenglx的说法,我去下载了一个新版本的Keil 3.12,果然可以选择44B0X器件了。但需要说明的是,似乎Keil的部分版本根本不支持ULINK, 而需要Ulink2,兼容性这么差,真不知道Keil怎么想的。

现在的情况是:选择44B0X器件后,在Keil中选择Flash--Download,然后Ulink的黄色灯会亮一会,然后Keil会出现如下提示(见图):
似乎有一些东西没有找到,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看看我的例子吧:

里面有个flash.ini的文件,你在setting里面就要设置它.

里面的内容: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ARM Compiler package                      */
/*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92-2004                           */
/***********************************************************************/
/*                                                                     */
/*  FLASH.INI: FLASH Initialization File                               */
/*                                                                     */
/***********************************************************************/

_WDWORD(0x01D30000, 0x00000000);     // WTCON:  Disable Watchdog
_WDWORD(0x01C00000, 0x00000001);     // SYSCFG: Disable Cache

另外,还需要设置对应的FLASH型号.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7/37838.html

楼主:
进行在线仿真时似乎也不对,Keil提示如下:

没有读写权限?

网友A:
你找找keil自带的44B0的hello工程,里面有个例子

要搞个初始化文件的,你仔细看看它的选项里面的设置.

楼主:
圈圈回复速度真快啊

刚才又看了下Keil的帮助文档,全是E文,有点晕,但总算懂了一些。
似乎需要在Keil--Project--Option for target--Utilities--setting中对ARM FOR Algorighm进行设置,但我只知道44B0X片内没有ROM RAM, 开发板上的RAM ROM都是外扩的, 但应该怎么设置呢? 用过这块开发板的DX指导下吧。

楼主:
问题截图

网友B:
仿真需要设置地址空间的访问权限

例子:
MAP    0x00000000,0x0007FFFF     READ    EXEC
MAP    0x00080000,0x003FFFFF     READ
MAP    0x02000000,0x03FFFFFF    READ    WRITE
不看帮助文件怎么行!

网友C:
呵呵,不能用ULINK,好解决

你可以用MDK3.05中 ARMBINUL2ARM.DLL 替换MDK3.10以上中那个文件,你就可以用ULINK了.
 UL2ARM.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