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的bug有多少啊?有经验的可以提示一下,免得新来的走弯

楼主(2007-11-12):
我用的是ads1.2,今天发现一个bug
char c1;
if(c1 >=0)
......
......

这个语句,else下的程序竟然永远执行不了,后来改为 if(c1<0x80) 才可以,晕死,查了我半天。
有经验的可以提示一下ads还有多少bug啊,免得新来的走弯路

网友A:
是吗?呵呵,一直都还没碰上BUG,看来我还是比较幸运

网友B:
有一些不是bug.需要熟悉ads

这里应该是您把ads配置成了char == unsigned char这种情况了.

网友C:
LS说得对

网友D:
这个长见识了

网友E:
RE

我遇过在一文件定义的全局变量,在另一个文件中改变不了大小,已用volatile定义

网友D:
char类型

搜了一下。
据说:
    char类型比较特殊,ARM的编译器会把它默认为是unsigned的。
    而int和short,默认是有符号的。

但是:
以下是strcpy的原型:
    extern char *strcpy(char *, const char *);
以下程序:
    strcpy(buf, "123");
如果我定义buf为:
    signed char buf[10]或者unsigned char buf[10]
    编译器报错,都说类型不匹配。
只有char buf[10]才可以。

呵呵,应该也不是简单默认。

我又仿照strcpy写了个函数:
void abc(int *a, const int *b)
{
    *a = *b;
    return;
}
使用这个函数时,编译器确实认为int就是signed int。

怪怪的。

楼主:
keil 是可以的

我这个程序是keil下的工程里复制过来的,我在keil里运行的好好的,到了ads就不行了,呵呵。以后如果谁从keil下复制代码过来要小心哦。

楼主:
high怎么不顺便说说ads怎么配置char为signed char啊

high怎么不顺便说说ads怎么配置char为signed char啊

网友B:
选项: -zc

详细请阅读编译器手册.

如果使用ide,可以在ide里面设置.有一个checkbox勾起.
(编译选项里面一个label:code gen.把里面的plain char is signed 勾起)

网友F:
在C++和ANSI C标准中,char类型为无符号数据

楼主:
谢谢high,高人啊

确实有这个选项,钩一下就可以了,谢谢high,

网友G:
大多数的编译器都有没有声明默认什么数据类型的选项的

明显是少见多怪,很多发现的ads所谓bug,都是选项没搞对

网友H:
ads 1.2的bug

...
char buffer[128];

memset (buffer, 0, sizeof(buffer));
sprintf(buffer, "%f", 3.14159265);

printf ("%02x %02x %02x
", buffer[0], buffer[1], buffer[2]);
...

注意: 不要在simulator下运行, 拿到板上跑.

网友D:
楼上的问题我也遇到了

printf输出浮点数,小数点变成乱字符。

网友H:
= 基本上没有不带bug的软件 =

这个世界基本不存在没有bug的软件, 只不过多数人没有遇到而已.

另外, ADS的库函数atof也有问题, 小数点之后的部分根本转换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