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ULINK,二手的也可以,上海的,谢谢

楼主(2007-11-13):
    板子是用的LPC2103,
程序是别人写的,用Keil un3,仿真方式是用Ulink,
手头只有IAR,能直接下载么?
好像不行吧?所以想买一个ULINK,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

"手头只有IAR",那就不能用Ulink了,Ulink只能在keil下用,IAR的话用Jlink吧.另D版的Ulink很便宜的,但不能在最新的keil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