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自动生成的makefile文件,用arm-elf-gcc的编译器?

楼主(2007-11-13):
我对于linux下的arm开发是个新手,所以请教一个菜鸟问题
比如我现在随便写了一个简单的.c文件,利用autoconf,automake自动生成了Makefile文件,执行#make后得到的可执行文件肯定不能在uclinux运行了,我打开Makefile文件把一个CC=gcc 改成 CC=arm-elf-gcc(我已经安装了arm-elf-gcc)再执行#make发现编译不了,是不是我哪个地方没有注意到!!!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to 楼主:要把您的makefile文件帖出来,大伙才能帮您分析

或是,你直接输入编译命令,成功后,把输入的内容,放在Makefile文件里,再加点东东就差不多了

楼主:
自动生成的Makefile超级多!!!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一般作者写的软件好像都是自动生成的Makefile文件,这样我们下载以后执行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这些都是在普通的linux下执行的,我想可不可以用上面的方法编译出在uClinux下的可执行文件.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做法,还是都手写Mikefile文件啊!!

网友B:
俺觉得还是自己写的Makefile好

平常都是自己写Makefile的,自动生成的不好看。。。。。

楼主:
当然是手写的好了,不过发布的软件包都是自动的吧!

真是郁闷,对linux的内部原理一点都不明白,瞎试了一通还是不行,也不知道哪不对,我试着在#./configure --target=arm-elf  好像也不行,真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