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亮线的液晶显示器可不可以买

楼主(2007-11-14):
在淘宝网上看到有卖LCD液晶显示器的,一般带一条亮线或者暗线,线的位置不同,价格不同,大概都在600-700元,比商场里卖的行货便宜一半,经过询问,得知这些屏都是没有品牌的,自己组装的,有一年质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的,值不值得买,屏上的线会不会越来越严重,他们保证屏是全新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会是二手屏拆的把。

网友A:
建议不要买

有亮线,说明屏本身、或屏内驱动芯片、或邦定线有缺陷.

时间久了可能会有更多亮线

网友B:
re.

LCD不同与其它,只要你能接受当时的效果,以后一般不会发生变化,亮线或暗线是不会传染的,

网友C:
很多都是拆机的二手屏!

还是买新的吧!工具这种东西,没必要在这上面找麻烦!那种号称是厂家的内部处理得也不要买,我有这方面经验!
我建议你到 www.360buy.com 看看 ,京东商城 ,北京的, 不太贵!或者直接向DELL定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