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学习还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07-11-15):
我有**的IAR FOR ARM4.42,有一个IAR原装的JLINK,有一个AT91SAM7S-EK的开发板,还需要什么?

JLINK是调试器把,请问向CHIP下载代码能不能用JLINK?

用MCU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编程软件和编程器,用ARM的时候用什么把代码DOWN到CHIP里面?有没有通用的编程工具可以支持各个厂家的ARM芯片?

另:ARM芯片的IO脚一般都比较多,是否意味着DOWN代码只能先把CHIP焊接到PCB上,然后通过JTEG等什么方式编程?使用MCU的时候(IO一般不会太多),一般都可以用一个转换座,然后用专用的编程工具烧程序。

大家讲讲你们都是如何对ARM芯片进行烧代码的?

网友A:
nor flash的话,JLINK可以烧的.

楼主:
AT91SAM7如何?

也就是说JLINK可以当成编程器了?

用IAR不能直接对芯片编程的把?是否需要其他软件配合?

网友B:
够了.我是ADS+ISP+LPC2XXX

网友B:
ISP软件...FLASHMAGIC...

网友C:
AT91SAM7S用官方的一个烧写软件,好像用DEBUG(串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