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S3C44B0X和ADS1.2下如何用汇编语言读/写总线器件??

楼主(2007-11-15):
CPU用的是S3C44B0X,编译器是ADS1.2,系统通过一片CPLD-XC95144XL读/写一些开关量,用C语言代码实际只有一行(通过16bit数据总线向CPLD写数据,CPLD挂在44B0的BANK5上):(*(volatile unsigned short *)0xA000000)=0xAAAA;一执行可以对CPLD写入数据,并点亮对应的LED灯,但44B0执行完这句就跑飞,通过示波器观察总线(WE/ADDRBUS/DATABUS/NGCS5),时序看上去没问题,请教大家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现在我想改用内嵌汇编来进行总线读写,不熟悉汇编,不知道怎么写,也请大家帮忙,多谢啦!!!

网友A:
最好是先找到为何(或执行什么语句)跑飞,哪怕是要用汇编也

最好用仿真器跟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