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44B0X与S1D13506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7-11-15):
S3C44B0X与S1D13506该如何接呢?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是S3C44B0X + S1D13506 + 640*480TFT屏,但对于S3C44B0与S1D13506的接口有些挠头,主要是S1D13506的WE1#, RD/WR#, RD#, WE0#不知该如何与S3C44B0X接。
看到有种接法是将S1D13506的总线接口类型设为Generic Bus,然后将WE1#和WE0#并一起,RD/WR#和RD#并一起,见下图,
但我对这种接法有点疑问:
首先因为数据总线是16位,
1)将RD/WR#和RD#并一起,在单字节读(高或低)时问题还不大,因为虽然CPU通过S1D13506将DRAM的16Bit数据都读回来,但对不用的低或高字节可直接弃之不用;
2)但是将WE1#和WE0#并一起,在单字节写(高或低)时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将WE1#和WE0#并一起使得S1D13506总认为是16Bit写,那么想单字节写(高或低)似乎无法实现!
到底S3C44B0X与S1D13506能不能正确地接口呢?
有没有兄弟有过这方面的体会,能不能谈谈认识,先谢谢了。非常期望得到指导,感谢!

网友A:
楼主还是直接用s3c2410驱动640*480的TFT吧

或是将TFT改成STN屏,s3c44b0可以直接驱动

楼主:
不行啊

我项目的应用要求必须是TFT,STN满足不了一些亮度对比度等的要求
而现在改设计用S3C2410时间上又不允许
这问题很困扰啊,郁闷。。。

楼主:
楼上的兄弟

netjob兄是用什么CPU与S1D13506连接的呢?
另外,你的S1D13506带(16bpp)648*480的TFT,显示速度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