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ARM,搞了个44B0的板子,但NB没有并口,该怎么整呢?

楼主(2007-11-17):
(无正文)

网友A:
听说市场上USB转并口都不好用,不知真否

楼主要不找个带并口的电脑,要不找个质量好点的USB仿真器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Ulink,使用KEIL开发,我就这样做的。

网友C:
PCMCIA 转并口,可以到淘宝上找

http://www.transdigital.net/info.htm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Ulink,使用KEIL开发,我就这样做的。

请问00,用KEIL软件要用什么仿真器的???我本来那板上是一个仿真器的,是用ADS和一个调试代理软件来仿真的,用过想用KEIL来做的话?行吗?还是另外买个仿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