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纹锁相关模块的设计

楼主(2007-11-17):
刚听人说做这个模块可取几个开关信号出来,或定义一个自己的通讯协议供锁具调用即可,主控芯片可以是LPC2106,但由于本人比较肤浅,ARM正准备学,还是不太明白,望这方面高人祥细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就我所知现在有专本的指纹芯片。。。。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要做个指纹锁 ,除了相关的指纹芯片和一块arm主控芯片,我还需要哪些芯片啊?

网友A:
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关注中。。。

楼主:

望高手指教   等待中......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  先做个模块 就一块指纹现成的芯片+一块arm主控 在连一个了LED  通过高低电平来实现LED的不同变化  达到我的要求再和锁件集成起来  希望这方面大虾看看可行否,或着说这个模块还缺啥??  (因为我锁做好后可能还要加很多功能  所以才想用arm  也没用过 就当学习 哈哈)

网友B:
一块指纹现成的芯片+一块arm主控 可以的

楼主:
请教下指纹锁相关模板的设计方案

请问楼上 那我要不要买块专门的ram啊???  还是说arm已经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