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ADS的问题

楼主(2007-11-18):
各位好,我在ADS的工程中添加了以下两个文件Init.s和main.c两个文件,内容如下:Init.s:
    IMPORT Main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LDR R0, =0x3FF0000
    LDR R1, =0xE7FFFF80
    STR        R1, [R0]
    LDR SP, =0x3FE1000
    BL         Main
    B .
    END
main.c:
#define IOPMOD (*(volatile unsigned *)0x03FF5000)
#define IOPDATA (*(volatile unsigned *)0x03FF5008)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nt main()
{
    unsigned long LED;
    IOPMOD=0xFFFFFFFF;
    IOPDATA=0x01;
    for(;;){
            LED=IOPDATA;
            LED=(LED<1);
            IOPDATA=LED;
            Delay(10);
            if(!(IOPDATA&0x0F))
                IOPDATA=0x01;
            }
    return (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k;
    for(i = 0;i <= x; i++)
        for(j = 0;j <= 0xff; j++)
            for(k = 0;k <= 0xff; k++);
}

当我make的时候出现如下图的错误:
Error: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ain (referred from Init.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sizes and/or totals.
Finished:1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俺是初学ADS,上网查了好长时间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哪位高人能指点下吗

网友A:
把你的那个main.c修改一下

把main函数改名为Main
注意大小写。。。

网友B:
仅仅main函数名还不行,还得初始化SP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