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CE操作系统时候. 能否"热关机".

楼主(2007-11-19):
在ARM上运行CE操作系统时候. 能否"热关机".  就如在ARM上运行CE操作系统. 这时候是否可以直接关掉电源来"热"关机?  正常的做法应该是挂起后再关机.
我们知道PC机关机是在"开始"菜单中有关机按钮. 如果PC正在运行时关电源. 下次开机会扫描硬盘.

在ARM上运行Linux操作系统是否也是一样?

网友A:
当然可以

BootLoader启动后把CE的镜像加载到SDRAM中,然后跳转到CE运行,测试CE就在SDRAM中,你断电,那下次还是BootLoader加载CE镜像,然后CE运行...
也有需要考虑的地方:比如CE支持Flash磁盘,而当正在写入Flash时关机,那么Flash写入不完整。

网友B:
可以,但要绝对可靠的话就要考虑LS所说的问题

网友C:
资料显示ce有tfat支持.

基于事务的fat,我想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突然掉电,不管有没有os都无法完美解决,除非用后备电池.

挂起是包含回写注册表,将缓冲写入磁盘过程...的动作

楼主:
谢谢!

居然有个家伙跟我说. ce不好.不能热关机. linux就可以热关机. 欺负俺没玩ce和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