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dm9000电路存在严重丢包问题?

楼主(2007-11-19):
pxa270加总线驱动后连接dm9000,发送udp数据包丢失严重,而且灯狂闪,数据量并不大。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re

检查一下:
1、模拟地和数字地的磁珠是否匹配,可以用0欧的电阻替换试试。
2、6.8K %1的电阻。
3、隔离变压器是否匹配
4、隔离变压器的同名端

楼主:
re

非常感激,数字地和模拟地磁珠电感没有匹配好,现在直接短截,数据包不会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