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1

楼主:
flixxlq

网友(2007-11-2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DDR
,
信号
,
ck
,
RS
,
sd
大家好,最近我在调试IXP460时遇到复位问题。系统上电复位正常,但是在程序运行期间,特别是进入WinCE的启动程序之后,如果手动硬件复位的话,系统容易死机。具体表现为DDRI_SDRAM的DDRI_CKE信号为0.46V左右,正常应为2.0V左右。
另外我测试了PLL,PWRN_RST_N信号,在复位期间都正常。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赏
标题置顶
标题高亮
点赞
共
人点赞
相关下载
•
从verilog看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
•
80C51上电复位和复位延时的时序分析
•
基于80C552单片机的多芯片同步复位电路
•
利用uP复位电路控制Vcc电源
•
DSP复位问题研究
•
单片机系统程序运行监视复位电路
•
单片机复位
•
ASIC设计中的同步复位与异步复位
•
同步复位与异步复位的区别

网友:
只看该作者
re
补充:在系统死机期间,反复按复位按钮,系统有可能会重新启动。此时DDRI_CKE为2.0V左右。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返回列表
高级模式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收费
Smil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