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们关于ARM电源方面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11-20):
我以前是作软件的!最近想学习ARM方面的知识!刚入手!我刚买了一块ARM7的开发板!但是我硬件的基础比较差!请问高手们我用什么方法能够从220v电压可以得到3.3v的电压!也就是开发板的电源电压!谢谢了!

网友A:
你的ARM7开发板没有配电源适配器的吗?

网友B:
先弄个5V/1A的直流电源适配器,开发板上用电源芯片将5V转成3

网友C:
LS正解,5V电源很好找得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指点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