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PC的CPU来说,ARM是不是都算次品

楼主(2007-11-22):
呵呵,突然发现这样一个有趣事实。

对于Intel做X86系列CPU来说,某种参数不达标,则锁定该参数,并且该CPU按降低标准的型号来卖,所以我们才有超频一说,

但现在看看这些所谓的ARM们,都是BUG一大堆的,如果按通用CPU的标准来评论,是不是都应算次品呢 ?

网友A:
集成电路都是一样的

难道“通用CPU的标准”在集成电路界是至尊的吗?有这个标准的书面文字吗?

最古老的8086现在仍然在生产,还有能用于外太空任务的符合什么美国陆军的什么833标准的版本,你是否觉得“通用CPU”其实也都是次品?

楼主:
呵呵,偶发其感而已,觉得现在ARM之类的CPU的BUG太多,太多

网友B:
知道为什么那么多BUG吗?

因为X86仅仅只是一个CPU,而一般ARM都是CPU+外设,是SOC。
一般BUG都出在外设上。

网友C:
有bug是正常的

网友C:
有些bug可以算是“特征”

网友D:
ARM内核没有BUG,ARM公司只提供没有BUG的内核

楼主:
那就是这些购买了ARM内核的厂家们不负责任咯

将有大量瑕疵的CPU当正品出售,纯粹要用户出钱买单,消化其实验过程中的半成品咯

网友E:
X86就没BUG了吗?

当年的老奔腾还不是被召回了(比较严重的BUG),现在的什么扣肉也一样有BUG,只不过不严重,有些通过BIOS修正。

网友F:
楼主你的产品里有BUG吗?

如果说没有,I服了U!

网友G:
别无聊到去谈别人大BUG,想想自己大技术BUG...

用BUG去讨论和定义MCU,ARM,X86..............
滑稽..............
用缺席说明还可以理解..............
多在自己的代码上下功夫吧.............

今天把FPGA 时序警告 由22降低为3,其中一个还是PLL的补偿没打开..不算的
也就2个拉,

开心

网友H:
小问题

不影响使用,而且问题都在外设上,实在不行不用该模块即可.这点和通用的CPU不同,通用CPU的功能需求大部分都已经标准化,而CPU因为设计问题不能实现某种功能,后果将非常的严重.而嵌入式则无所谓,反正程序和电路都可以自己一手打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网友I:
使用有BUG的东西做出没BUG的产品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J:
有BUG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BUG
感觉有时候就象在踩地雷

楼主:
回10楼: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自己发现有功能缺陷,肯定是不能出去的啦

另外,软件上我从来就是要求0警告,0错误的,

当然,我现在还没用linux做过东西,但单片机及PC的程序肯定是如此

网友K: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楼主说有缺陷就不出去,有吹牛的嫌疑。

网友F:
楼主哇呵呵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自己发现有功能缺陷,肯定是不能出去的啦”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BUG是“自己还没发现”的呢?产品放出去后,别人发现了你没发现的BUG,而且你还没写关于该BUG的勘误,别人会怎么评价你的产品呢?

你确认你自己能发现所有的BUG吗?

网友C:
反正俺做的产品bug一大堆!

一般一个产品要1年左右的市场洗涤+我的改进,才能差不多成熟起来。

楼主:
呵呵,当然是我自己标示出的功能,肯定要保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