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鸟,网上没查到。TCLK和HCLK

楼主(2007-11-23):
没弄明白两个词!
TCLK是Timer Clock,在datasheet中,它一般可以表示从振荡器那里得到的时钟?
而HCLK是各个controller的输入时钟,HCLK是TCLK经过一些分频或其他操作得到的?

哪位帮我解答下呢!3ks

网友A:
楼主还是仔细研读datasheet里的时钟部分吧,很多东西真的很难

您可以参考“Clock Generator Block Diagram”,外部输入时钟经PLL倍频,分频得到 FCLK:HCLK:PCLK.

FCLK is used by ARM920T.
HCLK is used for AHB bus, which is used by the ARM920T, the memory controller,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the
LCD controller, the DMA and USB host block.
PCLK is used for APB bus, which is used by the peripherals such as WDT, IIS, I2C, PWM timer, MMC interface,
ADC, UART, GPIO, RTC and SPI.

TCLK是由外围时钟(PCLK)分频得到的,作为定时器的记数时钟,说白了就是当TCLK震荡一次,定时器的计数值就递增1

楼主:
多谢啊!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