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wip的进来看看

楼主(2007-11-23):
我是使用ucos-II加Lwip,现在移植好了,可以ping通了,但是有个问题:当我使用PC ping目标板时,有时ping不通,我用抓包软件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下的数据流:
PC->板: ICMP请求
板->PC: ARP请求(居然是ARP请求而不是ICMP应答)
PC->板: ARP应答
板也不再给PC发送数据包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移植问题还是网络有问题,或者是Lwip有bug?

网友A:
之前如果没有arp过,要先请求arp.这个没有错误.

网友A:
移植有问题,应该就是arp没有成功.

楼主:
??

关键是PC“ping”板,通过这个ping包,板就有了PC的MAC地址,它就不应该再去发送ARP包来请求PC的MAC地址了。而且它有时是在连续ping的过程中,中间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不是第一次ping时出现。

网友A:
建议安装一个netspy看看数据包

对着协议检查.

arp是动态的,应该也可以设定live时间,设置长点.

楼主:
移植1.20版本这个问题不现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

现在使用1.20版本的lwip,原来的问题没有出现了,不过还不敢肯定就是解决了。但是现在有了新的问题:
    使用交叉线直接和电脑连接时,不会有问题,ping了n多次也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如果是直接和公司的交换机连接,很快就出现HardFault(因为我使用的cortex-m3的核),即使不ping它也出现。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在于:由于和交换机连接,交换机还连接着其他很多的电脑,这些电脑可能有一些数据包是lwip不支持的(或者这方面的移植有问题),使得一些Lwip访问一些地址出错。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找到这个lwip不支持的包?
    还得请high大哥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