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简单问题;CPU地址线用5K电阻下拉能否稳定工

楼主(2007-11-23):
我觉得是有点问题,但ATMEL说没问题,不知各位高手如何认为

网友A:
ATMEL的哪个芯片?以前51的P0口作I/O口用时,要接上拉的.

要不楼主就问问ATMEL接下拉的原因,再亲自测试一下.

楼主:
CPU的BUG问题

呵呵,因为其设计问题,所以必须加下拉电阻

我担心是其解决了旧问题,而出现新问题

BGA芯片,我怎么试呀

网友B:
地址线上拉听说过,下拉就比较新鲜了

为什么要上拉,楼主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