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请教高手解答一下关于SPI的问题

S8 SPI_send(U8 data);

main()
{
     S8 Rev;
     U8 i;

     spi_init();   //spi初始化
     while(1)
    {
        for (i=0; i<8; i++)
        {
            Rev = SPI_send(i);
            if (Rev == i)
            {
            ......
             }
        }
    }
}

在单步运行时,当Rev接收到的数据等于发送的数据时,运行if (Rev == i)这一步时,为什么会出现数据的收发,也就是在运行这一步时,好像又运行了一次
SPI_send()这个函数,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请高手帮帮我.

谢谢!

网友A:
你不发时钟从器件就不回答,就这样简单

楼主:
有发时钟,从器件有应答且能收发数据

网友B:
在调试时,用混合模式查看,看看源代码是否和反汇编的一一对

有无被优化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