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CPLD-SED1335 出现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7-11-27):
CPU是S3C4510B-50Mhz CPLD是Max-EPM3256 液晶屏是SED1335-320*240的偶尔出现异常的显示。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我分析了时序,看起来还满足SED1335的要求。

网友A:
说更详细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

S3C4510的外部总线上面连接到CPLD,CPLD给液晶屏分配2个地址,供CPU读写液晶用。 由于CPU速度过快,接近SED1335接口速度的极限,所以要经过CPLD对CPU的各个信号进行数据锁存和把写信号的边沿延迟。以满足1335对时序的要求。
故障现象是:
--
在显示器上面会出现随机的字符,有时画面全是蓝底全黄还会闪烁,**会变形或者上面有暗点。问题有批次性的规律,不发生的时候,会很长时间不复现,出现问题的时候,故障集中出现。故障在整机刚刚开机的是后出现的机率大,出现乱码问题后,关机再次开机,故障大多会消失,也会重复出现,但是反复开关机后,故障现象会消失。之前通过更换CPLD芯片,重新烧方程后,当时故障消失。MAX+plus-II软件和Quartus-II软件编译的下载文件均会出现故障,交差下载,即用Quartus-II的软件烧写器(Programmer)下载先前用MAX+plus-II生成的可下载文件,也会出现故障。有时,通过重新烧写方程的方法,故障现象就会消失。
--

楼主:
补充几个我做的实验

1、CPLD是3.3V器件,SED1335是5V器件。CPLD和液晶之间有16Pin扁平电缆,电缆包含电源和地,故此怀疑是电平问题。我在接口之间增加74ALVC164245,把CPLD的3.3V控制信号,转换为5V的控制信号,问题还会出现。

2、我用示波器观察LCD显示器上的信号,有明显的过冲现象。我在控制信号线上串连了100欧姆的电阻,信号变好,现象还会存在。

3、剪短了排线,从20cm到8cm,故障现象还会出现。

4、怀疑是液晶模块供电不足,把电源和地两条线用粗导线直接连接到电源上面,故障现象没有消失。

5、我用逻辑分析议测量数据在写信号rising_edge之前的建立时间tDS8为132ns;地址保持时间tAH8为11.6ns;写信号宽度tCC8为140ns;地址建立时间tAW8为大于140ns。我想这个时间接近1335的时间临界,比如11.6就仅仅比手册中要求的10ns大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