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RM7指令的除法问题?

楼主(2007-11-27):
采用arm7指令编程实现除**能,注意除0的处理? 请问这个的代码怎么写啊,arm7里面我找不到除法啊。实现除法就OK,不需要优化。

我是新手,请大家指教了。

网友A:
随便搞个C编译器,编译个除法,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网友B:
既然无需优化,何必费劲汇编呢?

楼主:
大家能帮忙认真答一下吗?新手

C编译器,编译个除法,不明白什么意思?不是用C编个除法程序吧。

网友A:
用C写个除法操作啊,然后编译,就自动会产生那些除法的汇

楼主:
我用VC6,能行吗?

在哪能看编译后的汇编啊,还有就是arm7的指令和汇编应该有小小的区别吧。

网友A:
倒塌...当然是要搞个ARM的C编译器了...例如ADS,CAR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