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keil老出错,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7-11-28):
我的keil是用注册机**的,**成功没有问题
但是经常有很奇怪的问题:编译通过了却无法运行

软件仿真时根本没有进main()就死循环了,无论
连续运行,单步运行都一样,而且只显示反汇编窗口
不显示c文件窗口也不显示start.s窗口.
也不是每个项目都这样,但是不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小.真是郁闷啊

2.5  .3.04版都试过
其他函数都去掉,就
#include"lpc21xx.h"
main ()
{
char a,b;
a=30;
b=40;
b+=a;
a=2;
while(1);
}
也是一样的.

keil用了一年多了,而且也有些项目是不出问题的,不可能是我设置的问题.

楼主:
这样子都软件仿镇不了,没进main就死了,

但是好的时候,不管写多少都可以运行.

晕啊,好象是编译器问题,我都没有修改start.s文件啊.

网友A:
通常是选项里面的地址什么的设置不对。

楼主:
为什么其他的一样的设置却没有问题呢,

应该默认就可以了啊,
不出问题几率很小.真的郁闷,好象不是版本问题,
00,再指点一下,可能是那几个设置的问题,谢谢.

楼主:
51没问题,就arm有问题,51和arm应该可以共存吧

网友A:
你用CARM还是realview,realview设置麻烦点

楼主:
好象3.0以后是realview吧,

试了几个版本, 都是一样.

我现在装的是2.5版,

楼主:
看到了,是realview

网友A:
要在选项里面设置链接地址

楼主:
能不能截个图看一下,谢谢

能不能截个图看一下,谢谢
开网页好慢.要不,00可以加我qq不,57163622

网友A:
就在选项里面呀,倒数第三个标签,linker那里,设置RO,RW

楼主:
填什么?我用lpc2100的,内带rom,ram

网友A:
从未见过2100这个片子,不知道填多少

你看看target里面,有没有RAM和ROM。 RO就是ROM地址,RW就是RAM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