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LINUX的困惑

楼主(2007-11-28):
学了一段时间,有些困惑,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指点:

1、网站上下的LINUX内核+内核补丁,是不是真的很稳定,可以直接用到产品中?

2、感觉学LINUX就是在移植,移植iptable,移植ppp,移植boa……,这些程序稳定吗?能不能直接用到产品中?

3、应用层的开发有些力不从心,硬件又基本是厂家的公板改的,内核太大了,吃不透,只能做驱动+移植了吗?

4、啥时候才算是个尽头

网友A:
Linux开发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应用开发---这个由用户自己完成;
2、内核开发---这个由专业的核心开发人员完成,如果你愿意且能力被认可,可以申请加入;
3、系统移植---由社区、芯片厂商或第三方开发板厂商负责,你只要拿过来用即可;
4、驱动开发---因为嵌入式硬件肯定各不相同,所以这部分必须由用户自己负责。

由上可见,用户真正能够染指的只有应用程序和驱动部分。当然,如果不涉及核心机密,这些部分也可以外包给专业公司打理。

网上的源码直接使用是不稳定的,因为将其引入你的平台时需要修改适配,所以有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且Linux版本不唯一,和编译器版本相关,开发人员风格各异,各人理解层次不同,内核不断升级等,均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当然Linux没有义务对此负责,保证稳定是使用者的责任,同时使用者有义务向社区报告BUG。如果想直接将Linux用于产品,最有效的办法是请专业公司提供商业解决方案。他们有经验有能力有义务保证系统稳定,而且发生问题,你有权要求赔偿。

自己只做最赚钱的部分,其余外包给专业公司,这样你就解脱了。

网友B:
iptables的官司都打了好几场了

GPL的授权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小公司、嵌入式,选择LINUX,要慎重。

网友C:
以应用为先,产品如果需要就要用,不稳定就把它搞稳定,要有

另外,我们的产品真的很稳定吗?用一下国产手机就知道了
如果还没有应用产品的机会,唯一能做的只有好好学习

网友B:
"不稳定就把它搞稳定"

浩瀚的代码,不停的升级,这条,一般人吃不消。

网友D:
升级还不就是因为不稳定

如果搞稳定了,还升什么级?
你说功能的升级?
这个跟稳定性不是一码事吧,嘿嘿

网友C:
re and:呵呵,应该是我们对"产品稳定"的理解有差别

我们开发的产品怎样才算稳定,经过反复的测试,用户的使用,没有出现问题(实践上很难达到),就算稳定.当我们使用Linux开发产品时,很少是由于内核本身的bug引起,大部分的不稳定因素是自己写的驱动(或别人提供的)等引起,当问题出现时,我们经过调试也是可以解决的,不一定要调试内核本身的代码,这也不现实。

楼主:
说的好

1、应用开发---这个由用户自己完成;
2、内核开发---这个由专业的核心开发人员完成,如果你愿意且能力被认可,可以申请加入;
3、系统移植---由社区、芯片厂商或第三方开发板厂商负责,你只要拿过来用即可;
4、驱动开发---因为嵌入式硬件肯定各不相同,所以这部分必须由用户自己负责。

看来只能做驱动的开发了。

既然选择了LINUX,是不是就应该相信它?相信LINUX的内核是稳定的,相信芯片厂商的系统移植是可靠的,把精力完全放在做驱动开发和应用开发上。

这两天有在想,是不是由于它的源代码是公开的,也由于对内核过于无奈,觉得没有能力去架驭,所以才会怕它不稳定。

网友C: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将它想的太过复杂了,经历过后才知

并没有想像中的复杂,甚至非常简单

网友E:
如何构建嵌入式LINUX系统

新手,现在只想修改ramdisk,不知道busybox是否需要吃透才能修改呢,处理器:ARM9-9302,希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F:
re

busybox你只需要配置再编译就可以了.
如果是需要修改某个命令的功能的话,只要修改相应命令的那个函数就可以了.
没必要全部吃透

网友G:
.

这里有没有哪个帅哥,交叉编译过xwindows的?

网友H:
还是构建自己的Linux系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