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如果进行程序下载?

楼主(2007-11-29):
今天买了一块S3C44B0的开发板,技术支持说只有用串口通过网络利用他们的终端服务器才能进行程序的下载和编程,请问真的是这样的吗?那位大虾能详细介绍一下arm系列芯片的编程方法呀?难道用jtag不可以进行编程吗?

网友A:
那个技术支持是250,啥也不懂。

网友B:
应该

应该有多种下载方式,
usb,串口,网口

这样就不用非得买仿真器了

网友C:
弄个UBOOT进去不就得了

网友D:
写程序进去的方法

买的开发板,一般都已经有程序在里边了,你可以通过串口的Xmodem或网口的TFTP把程序下载到板上。用串口就是在超级终端上把下载程序的命令打下去,然后选择发送文件,用Xmodem,一般都是这种方式,也有其它方式的,看你的单板不同而选择。再烂的开发板也有这个过程的介绍。如果板子是你自己做的,或者你把里边的程序弄坏了。那板子上电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就只能走JTAG这条路了。JTAG加载有两种方法(可能有其他的我不知道,但这两条是可行的),一是找一个JTAG烧写flash的程序。名子我记不清了,一般开发板的光盘里有。然后选择相在的芯片种类,但一般的只支持29LV160,如果你的芯片不在它的列表里边那就只能走另外一种路了。我当时就是这样弄的。先阅读44B0和flash的芯片手册,找到SDRAM控制器的寄存器,然后通过JTAG配合ADS(我是用的ADS),再根据你的SDRAM要求设置相应的寄存器,这时SDRAM就工作了,工作之后就可以像普通RAM一样读写它,然后写根据flash的读写时序写一个烧写程序的小程序,把你想加载的文件由JTAG加到SDRAM,然后再烧写去。这个操作在网上有介绍。如果找不到的话就继续跟帖,我下次帮你找一份

楼主:
jtag

现在已经会用jtag下载程序了,哪位大虾有脱离操作系统的led控制程序让我学习一下,主要是想了解一个最基本的程序都需要什么样的头文件,以及最基本的定时器用法,和一些寄存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