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M地址定位的疑问

楼主(2007-11-29):
网上有人说:
#define PINSEL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C000)) 是用于对RAM地址的定位。
可我看到winavr编译器对地址定位是#define PINB    _SFR_IO8(0x16)
不知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还有就是还有人说对于8位机应该(*((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E0)) 不知什么道理???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要看具体的处理器吧

网友B:
由具体的硬件决定

网友C:
...

_SFR_IO8()只是一个宏函数吧

楼主:
重申问题

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
我的意思是在ads编译器里对地址用“*((volatile unsigned long *) ”修饰,而在winavr中是#define PINB    _SFR_IO8(0x16) 在地址前面没有用指针强制类型转换,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是不是arm和单片机对地址的寻址不一样。
还有如果对arm系统来说对于32位地址是不是要定义成(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2C000,可我在有的教程里看到定义成(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0000000,不知道为什么。
本人初学arm,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_SFR_IO8是winavr中特有的关键或者是宏定义,

你去找找它的定义,或许也是一个强制类型转换的指针。

ARM地址是32位的,但是(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2C000前面的long是修饰
你要访问的类型是long,而不是用来修饰地址的。这好比long x,x是32位长度的,它
的地址也是32位的(假设地址为0x00000000),但是它要占4个字节,地址分别是0x00000000,
0x00000001,0x00000002,0x00000003。而如果是char型的,则只占一个字节,但是它的
地址位数依然是32位的,例如它的地址为0x00000005。

不知道这样说你明白了没,你用long型的,将返回4字节,用char型的,将返回1字节,
但两者的地址长度都是32位的。

这样访问寄存器的方法叫做地址影射,将一个寄存器影射到一个或者多个内存单元,
然后在C语言里面我们就可以通过指针的方式来访问了。

楼主:
明白了

明白了,谢谢圈圈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