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环境下如何配置外部ram或flash?

楼主(2007-11-29):
在keil的"option of target"选项中选择"off-chip ram"后好像不正确,无法在程序中访问该地址。
我使用的AT91SAM7SE512,有人知道如何设置外部ram或flash吗?

网友A:
没用过keil for ARM,OO请求支援

楼主帮助文档没有介绍吗?

网友B:
安装后的目录下有很多例子和文档

80%的问题里面都有现成的答案

网友C:
实际硬件上是多少就填多少,我用过44B0,没问题。

楼主:
oo

我是用realview compiler
感觉外部地址没有设置正确。
原先运行正确的工程,加入一个外部地址并访问,也会出现"DATA ABORT"

楼主:
这是options for target

执行下面的函数就会出现"DATA ABOTR"错误。
void test (void)
{
    unsigned int data;
    data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60000000);
}

楼主:
多谢各位的答复

右边外部ram部分打不打勾没关系,可能软仿真时会用到。
问题解决了,是我没设置好SMC寄存器。
现在实际能正确读写外部sram了,但是软仿真通不过。
看来keil还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