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用TSC2046读2.4"触摸屏边缘位置咋不准捏?

楼主(2007-11-30):
俺用TSC2046控制一2.4"触摸屏,在屏越靠中心位置读数越准,越边缘越不准,触摸最边缘位置时读出的数值大概差300~400。
(TSC2046工作在12bit精度时)。
 现象为:
触摸最左边时读出的数值大概300~400,理论上应该为0~左右.
触摸最右边时读出的数值大概3500~3600,理论上应该为~4095左右.

触摸最下边时读出的数值大概300~400,理论上应该为0~左右.
触摸最上边时读出的数值大概3600~3700,理论上应该为~4095左右.

而触摸屏中心时就比较准。

有没哪位大侠有同样的经历并指点迷径?
在此先谢谢卧。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触摸板A/D输入波形

楼主:

波形没问题,要不中间位置就不会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