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2410的开发板什么样的好呢

楼主(2007-11-30):
我想买一个开发板不知道哪家的好点呢 不要有什么bug的

网友A:
f

2410的板子每个厂家做来做去都差不多了

主要看一下功能模块是否全,价格, 技术支持等方面。

网友B:
这些开发板,都是采用的3星的原厂设计

实际上都是缩水版,然后替换部分外围器件,所以说,硬件问题都不大。但是在使用过程中,都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都应该能克服。软件方面,大同小异,差别很小,说白了,就是你抄我来我抄它。

网友C:
最好自己抄一个

   很多人都是自己做滴,PCB可以考虑买块裸的二手的几十块吧,再去买点元件焊接。。。。。

网友D:
新人买板

感觉对于刚接触ARM的新人来说,买开发板应更多的考虑其提供的说明资料,再看板子提供的功能。

网友E:
没有norflash的,统统当垃圾处理

专业搞wince和linux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