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时钟问题!

楼主(2007-11-30):
小弟初学ARM,其中遇到许多问题,先说一下时钟问题
在周公的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这本书中的例程怎么都没有关于时钟的设置呢?难道都是默认吗?我看了一下有系统时钟和外设始终,没搞明白!
谢谢指点一二!

网友A:
RE

不同厂商的芯片的时钟配置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通用的配置可以用到所有的芯片上去。最后是参考你使用的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