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下的flash烧写软件?

楼主(2007-12-02):
flashpgm有for linux的版本么?或者,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网友A:
有。

有的。
fluteD也可以。
源代码网上都有,我就在他们基础上自己改写过一个。通过JTAG控制ARM的管脚来模拟总线时序写flash的通用程序。

楼主:
谢谢linqing171

我去看看,有问题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