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nand flash的读写,IO口模拟方式和总线方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12-03):
采用arm接nand,直接与IO口相接。

请教高手们!!!

网友A:
用ARM了还喜欢IO模拟,是落后观念

网友B:
楼主说的总线方式是指处理器内置的NAND Flash控制器吗?

如果是,就像其它处设(如IIC, SPI或IIS)一样的区别吧

楼主:
版主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C:
NANDFLASH控制器有硬件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