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ARM公司原装的multi-ice调试linux内核

楼主(2007-12-04):
或驱动程序?
ARM公司似乎没有提供在linux下的驱动,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利用multi-ice调试linux的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最好是从哪里买的产品,从哪里技术支持下,或是上multi-ice

网站看能否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B:
multi-ice 不可能调试内核

用kgdb或者trace32,bdi2000(100K RMB)
最笨的办法是printk.

楼主:
to wangkj : 您的回答都很中肯,谢谢您!

只是觉得理论上既然JTAG能完全控制CPU,如果还有可利用的硬件断点的话,那就应该可以在任意代码处设断点。题目可能改为如何用multi-ice装载linux内核符号表实现C语言的源代码级调试比较准确。
想起这个问题就是想充分利用调试硬件,而不是去移植一个gdb-server.
实际上在cygwin下面已经有了一个可以调试的解决办法,但不喜欢隔着winxp的感觉,就是不知道纯linux下调试有没有办法?

to 阿南
那是很早以前买的了,早没有技术支持了。

网友B:
trace32,bdi2000也是jtag

他们和multi-ice的区别是软件。
jtag的硬件很简单,软件需要对arm很清楚才能实现。
SldView应该是软件上下的功夫,而且,估计也便宜不了。
从理论上来讲,用jtag自己实现跟踪调试也是可能的,而且,如果功夫足够深,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