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给IO口赋值吗??

楼主(2007-12-04):
SCS      =0x02;                //使能端口1高速GPIO
PINSEL2 &=0x00;                     //选择GPIO
FIO1PIN2=0xec;
snd=FIO1PIN2;

snd=0xec吗???芯片是LPC2148

请教高手们!!!

楼主:
经本人实验,不行!!

网友A:
用过LPC的朋友帮下忙,要不楼主就去ZLGARM上问问,

也何仔细查看数据手册,一般就是功能选择寄存器选择将管脚当成GPIO口用;再设置IO的方向寄存器,如输入或输出;现就上接使能寄存器,用于是否使用内部弱上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