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 仿真器、jtag、ICE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2-06):
最近要用ARM,弄S3C2440的东西,因为要弄bootload等,要仿真器,google了以后,发现各种仿真器价格相差很大,有自己DIY的jtag,也有multiICE的几千的,请问一下,这些有什么区别?另外还有一点不明,仿真器好像也有盗版和正版的区别,硬件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区别,更迷惑了,什么意思?

PS:我用过MSP430的,知道那种并口的JTAG的那种很简单的,我也用那个烧写程序自己玩玩的,稍微贵一点的在lierda上面的可以加密的,也仅此而已了。

网友A:
通常2440,DIY的jtag只能烧写,不能仿真.国内的ICE大部分

都抄的multiICE的,功能及使用方法基本一样.用过几次USB的,没有并口的好用

楼主:
JTAG

JTAG不是一种调试的标准接口吗?
在msp430里面用的挺好的,为什么ARM的jtag只能烧写?

网友B:
说一下

ICE其实是非常贵的东西,估计不是几千大洋就能买回来的。它的原理是使用FPGA之类芯片,模拟一个芯片,你的程序是在它上面运行的它能完成模拟芯片的功能,也就是说你用的芯片完全是由一个FPGA写出来的核。每种芯片都要一个对应的程序来模拟仿真,因此价格非常高。我用所见的几千大洋的XXXICE都是利用JTAG在实现的,它的原理和我们DIY的JTAG完全一致,它们基本都是D版的,也可能是自己模仿人家开发的。人家老外做的东西,和我们做的完全一样,但人家的东西往往要卖好几万,这个价格对国内来说还是很高的,于是国内就有一些厂家,自己模拟别人的产品,由于国内人力价格低,所以价格比国外的低很多,但为了有自己的利润,所以它们的价格还是要1000以上。它的内部结构是FPGA和单片机,单片机接受电脑下发下来的命令,FPGA将其翻译成相应的JTAG波形并写JTAG芯片通信,它由于有FPGA的处理,时钟可以做得比较快。因此速度也快。而自己做的,用一片244也解决了,它是通过电脑的并口来模拟时序,由于并口速度的限制,它的时钟还不能到达1M因此速度就低了不少了。但它完全也可以加载程序和单步调试程序,唯一的区别就是速度比买的几千大洋的玩意儿低一个数量级。这是我自己花了1000多大洋买来的经验。当时也因为不知道区别,买了一台muilt-ICE,后来通过使用才慢慢体会出来的,现说出来,大家就不要去走弯路了。

网友C:
这几个术语不是同一个层面上比较的

http://blog.chinaunix.net/u/21948/showart_357629.html

我整理的笔记,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所帮助。简单来说,对调试模型都要分层次去理解。ARM内部有调试单元的硬件支持,Host端有调试器的软件支持,你所用的仿真器无非就是协议转换。

网友A:
re yoohoo:diy的JTAG通常是指利用244做的简易的JTAG小板,而不是

JTAG接口本身.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种小板可以仿真调试2440的,那位兄弟知道可以告诉一下

楼主:
虽然仍有点疑问,但是开始清晰了

多谢jimsboy!
我就说,这些区别这么大,为何网络上面找不到相关的信息。

看了我还是先自己做一个最简单的JTAG算了,仅仅能烧写bootloader英国就可以了。

以前用MSP430的时候,其实只要能单步调试感觉就比较好了,速度的快慢难道影响有那么大吗?

楼主:
没有想到一会儿就有回复了

多谢两位,我看看calmarrow的笔记,

楼主:
看了一边calmarrow的blog...

看了一边calmarrow的blog,现在更加清晰了,原来用DIY的那种看来按理论是完全能够实现所有的调试功能的,唯一的一点就是速度慢而已。当然另外一个条件是jtag的驱动,即完全的那个软件要做的比较完整。

怪不得,MSP430,用的也是jtag协议,用的是IAR的调试环境,完全能对msp430进行各种各样的调试,为何arm不能实现,原来是没有人去为,而非不可为。

看了calmarrow的这一篇**受益非潜,多谢!

另外问一下,用简易的JTAG,实现下载和调试,对应的有哪些软件来实现下载和调试?

网友C:
关键在于通信协议

基本的调试模型是这样的:Host IDE(包含debugger,含支持协议)+JTAG小板+target目标板

IAR和ADS都支持RDI(remote debug interface)协议,所以就可以建立下面模型:

ADS + JTAG小板 + target

IAR + JTAG小板 + target

   具体我没有实验过,H-JTAG就是这样一个调试代理软件,21ic的twentyone好像就是创始人吧。

    我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研究过调试模型,对调试理论的整体部分比较清晰,对细节没有过多深入。

网友C:
“jtag的驱动”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并非是JTAG的驱动,JTAG只是一种扫描测试的手段。你可以参考一下毛德操先生的《嵌入式系统》,它对JTAG协议的出现原因,核心内容,实现方式都有非常清晰的说明。看完了那些,你才真正理解了。这也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至于内容,这方面的资料多的很。只是可能你还没有掌握搜索的办法吧。至少H-jtag项目就有非常多的资料,顺着项目内容过一遍就有很大收获了。

楼主:
查了一下H-JTAG,顺藤摸瓜...

查了一下H-JTAG,顺藤摸瓜,了解了相关的,
知道如何使用简易的JTAG和对应的软件了,多谢各位!

PS:原来的IAR调试jtag,应该是MSP430的容量比较小,所以没有速度上面的问题,现在看来,对于ARM,除去了速度,的确是也没有什么分别了。

结贴!

楼主:
又有类似问题,开封再问,呀~ 哈哈~~

因为我现在用的笔记本电脑没有并口,另外,以前了解过,USB转并口的一般是不能用的,只能用在打印机上面的。有PCMCIA卡转的并口很贵,大约400RMB,而其不太方便,刚看了一下有USB接口的jtag调试器:j-link u-link等,理论上,我想也仅仅是其中多了一块USB协议的转换芯片而已,为何价格会贵很多?是否是软件实现方面比较麻烦?

另外,我看了U-LINK的价格比J-link的价格要低很多,前者大约150RMB左右,后者至少800RMB以上。仔细比较了一下,唯一能看出来的就是U-LINK好像只支持KEIL,而J-link支持的调试环境要多许多,是否仅仅如此而已?

PS:这样看起来,MSP430的usb的JTAG要厚道,它有一种叫Z2013的小的调试器,100RMB,呵呵。

网友D:
LS,一个东西多少钱不能光看元件成本的,

至少还要考虑研发费用、产品销量、产品定位、利润定位和市场策略等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是靠什么赚钱!

比如说你来做开发工具,那么从上到下至少得几个人做几个月才能形成完善的产品吧?如果只能卖10个,那每个是多少钱成本?如果能卖一万个,那每个又是多少钱成本?如果能卖百万、千万个,那当然是好啦,但你其他地方又要花多少钱?

再换个角度,如果你是做IC的,那么你会把开发工具卖多少钱?
--要是我,开发工具最多收个成本价啦,只要你愿意用我的IC,我就算把开发工具送给你,甚至花钱来培训你都愿意啊,你说是不是呢?

又换个角度,你花了些时间和代价**了别人的高价开发工具,然后拿来生产、卖钱,这时你说又该卖多少钱呢?

所以,对于个人学习
买工具最好是买IC厂 厂家自己做的,既可靠又实在,你说是不是呢?

楼主:
xwj版言之有理,我也没有错,呀~哈哈~~

除最后那个问号以外,前面的全部是由市场决定的,哈哈,当然,市场如战场,各种策略啦,什么垄断啦,反垄断啦,**啦,诽谤啦,广告啦,欺骗啦,服务啦等等,^_^,不一而足。

另外,所有的ARM芯片都是ARM公司授权的,但是ARM公司的开发工具还是比较贵,这个可能是ARM公司的除了授权收入以外的另一个收入来源了,他没有象xwj版一样公开和推广。

最后那个问号,当然不是,因为各个ARM厂商没有出实在的开发工具,所以没的买,呀~哈哈~~。只能买专业公司的。^_^。

PS:xwj版,你剑走偏锋啦,正经问题你还请帮忙回答一下。哈哈!

网友D:
呵呵,一般不是调试内核、底层驱动的话很少用JTAG的

大家都喜欢用printf来看结果:-)

网友E:
ARM不靠仿真器赚钱

国内盗版仿真工具泛滥,很大程度上都是ARM放纵的结果。
和MS一样,盗版有益其发展推广。
我甚至怀疑ARM反过来补贴官方仿真工具开发第三方的。
和授权相比,仿真工具的利润芝麻都不是

网友F:
俺与楼主有同样烦恼,电脑没有并口

   最近发现Ulink很便宜,而且能直接下载程序到Falsh中,进行调试和仿真,用Keil开发环境也很习惯,没有觉得什么不好,唯一的不足也许是参考程序不是太丰富。
  对uLink不能直接将Hex文件下载到芯片的Flash中的传说,是否正确,大家给个论断,反正我用Keil环境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都用串口灌目标代码。

网友G:
淘宝网上一堆的PCMCIA转并口卡,最便宜的不过200多块

19楼开"国际玩笑"哦.

有ulink还不能烧写HEX格式的目标文件,启不是笑话.

网友F:
回20楼

俺的电脑是今年买的,没有PCMCIA插口,只有Express插口,淘宝上有1000多元的Express转并口卡,谁用得起。
楼上知道如何用Ulink下载编译好的Hex文件,不妨详细的说明一下,在哪个菜单下作何种设置,或者截个图,在此先表感谢了。

网友H:
听说USB转并口的不能用JTAG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等板子。。。

网友I:
南京万利推出的ST-LINK才190元

专门仿真ST ARM的,usb接口,用过,很不错

网友J:
关于

flash的下载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是IAR.只要是RDI兼容的仿真器,都可以利用IAR内部的framework自动完成下载,这样调试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IAR提供了framework的接口函数,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硬件来修改即可.这样的话,IAR就支持所有的nor flash,(片内的FLASH部分已经被IAR捆绑了,不需要自己去动刀.nand没有试过,不过应该也可以).每次debug的时候,点一个键,自动完成flash的擦除和下载,然后就可以开始仿真了,而且那个速度很爽.
keil自从不支持RDI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垃圾,而且ulink1和ulink2从性能上来说比起jlink差的还是非常的多.所以开发小ARM7最好的平台还是iar+seggar jlink.
其它还有很多非常好的仿真器,不过价格太吓人,不怎么适合我们国情.

网友K:
回"古道热肠"

ulink下载编译好的Hex文件之步骤:
1,创建一个空的工程,配置ulink,选好flash,并设计一个initscript文件,也就是下图你所见到的S3C2440A.ini,它主要用来初始化板上的SDRAM,这里给个2440的参考:FUNC void Setup (void) {
  _WDWORD(0x53000000,0x00000000);
  _WDWORD(0x4A000008,0xFFFFFFFF);
  _WDWORD(0x4A00001C,0x000003FF);
  _WDWORD(0x4C000000,0x00FFFFFF);
  _WDWORD(0x4C000014,0x00000007); }
Setup();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0153614954.jpg
2,编译一个批处理文件,如下图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0152839627.jpg
4, 运行download.bat。完成烧写。 怎样建这个工程参考下面这个图(来之于UV3.chm)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0152741971.jpg

网友L:
H_JTAG+WIGGER

用这两个仿真,下载速度可以达到15K

网友F:
谢谢26楼yatelanda

经你这一说,uLink肯定是能下载了,我参考您的提示,再去看看帮助文档,自己试试看吧。俺也相信Keil公司产品不至于如此弱弱,是给卖Ulink的所谓高手给忽优了,说只有Jlink有此功能。

网友M:
ls:其实可以更简单

听起来会有点匪夷所思

随便建一个工程,编译后,工程目录下就会有个AXF文件,把要烧录的HEX拷到AXF文件的目录下,把AXF文件删掉,把HEX文件改成AXF文件的名字,包括扩展名,然后回去KEIL里,在FLASH菜单下DOWNLOAD,搞定..

我原来听到这种做法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实际操作以后发现有确实又可以,看来KEIL在DOWNLOAD的时候是能自动分辨出到底是AXF还是HEX,然后自动对应处理,

另外,TO 阿南,我可以肯定的说H-JTAG是可以支持2440的,因为我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G:
30楼要讲就讲详细点

呵呵

用并口的就免谈了

网友D:
咦? LS,30楼不就是里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