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滤波器应该没问题了,大虾帮看看是什么类型

楼主(2007-12-09):
第一个低通吗?第二个呢?

网友A:
1.低通
2.带通

网友B:
恩,楼上没错。

记住: 电感的感抗=jwL。即对高频信号阻抗高,你可以理解为电阻大的意思。
       电容的容抗=1/(jwC)。即对高频信号阻抗低,你可以理解为电阻小的意思。

你分别假设用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输入到上面的电路,然后再根据上面的结论,将电感和电容
等效为电阻,再来看输出电压,如果频率高时输出电压高,就是高通。如果频率低时输出电压大,
就是低通。如果两端频率输出电压都小,中间频率输出电压高,就是带通,反之,就是带阻。

楼主:
非常感谢computer00大哥的详细解释阿

网友C:
感觉 2 可能不会这么简单吧?

只是感觉而已;
LC 有没有可能产生振荡?
是否对输出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