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嵌入式硬件如何做测试

楼主(2007-12-09):
最近综合了自己掌握的资料和经验,直接参照了部分系统的设计原理图,自己做了块板,发现电源、晶振都正常,为何仿真器连上没反映。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嵌入式板子做好后,应该按着怎样的顺序依次进行测试呢?

谢谢!

网友A:
以2410为例:电源,时钟,复位等正常后,

接上仿真器看能否找到内核,如果能,则看它能否进入仿真调试,如果可以则说明系统已经正常.
如果找不到内核,还需上重新检查JTAG,电源,时钟等等,有时一些关键信号也会有影响,如nWAIT等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请帮忙看看下面的JTAG原理图是否有问题,我测其电压是正确的。

网友A:
re 3楼,TDO的上拉可以去掉

网友B:
去网上找个开发板的原理图

仔细比对以下,有个成型的东西帮助你会比较快。当然,最好你就直接拥有一个开发板,多做对比试验~

楼主:
r:去网上找个开发板的原理图

是有很多资料,但正确与否还是要靠自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