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如何知道USB设备已把数据准备好

楼主(2007-12-11):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什么类型的端点了。

中断传输的会自动查询,你的描述符里面要设置一个查询间隔,单位为ms。

其它端点的,需要应用软件自己去查询。

楼主:
是批量传输

但在应用程序中没发现去查询端点的程序,而是发送完一条命令后,等待驱动程序来告诉已经有数据返回了,然后到驱动程序那里去取的数据,奇怪

楼主:
URB是起什么作用的

在BUSHOUND软件中,看到每次DI之前,都有一个URB块,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那就是驱动程序已经帮你完成了这个事。

网友B:
就是由PC应用程序不断轮询来了解数据是否准备好的

    查询端点由驱动完成,中断传输也是要自己查询的,不会自动完成。

楼主:
谢谢几位大哥

非常感谢,还想请教一下,查询端点的操作是应用程序触发的,只查询指定的端点,还是驱动自己不停查询所有的端点?我用BUSHOUND软件抓取到的数据,有IRP和URB块,这两个都是驱动程序发送的,哪个块完成查询的操作呢,还是查询操作根本捕获不到?

网友B:
看看USB主机的WDM驱动就清楚了

应用程序用CreateFile("XXX/PIPE1",)打开某个管道,即对应一个端点。

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都要不停查询。

应用程序
    while(1){查询是否收到数据}

驱动程序
    利用完成函数不断触发查询。

IRP里包含请求,驱动会根据请求发送URB,URB被USB总线驱动异步处理,驱动程序也看不到具体的硬件操作。

www.armecos.com

楼主:
非常感谢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
我以前搞USB

Buck传输模式的时候,写数据到NandFlash模仿U盘,PC速度太快了,我这不缓冲有限,大文件传输一阵就卡死,USB重新开始枚举,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发NAK拒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