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循环单步走不动!

楼主(2007-12-12):
IAR FOR ARM LPC2132
进入到for循环以后,单步就走不动了,
例如for(i=0;i<50;i++)
{

}
他的过程是先执行i=0;然后是括号里面的;然后i++,再i<50,然后就停在这一步了!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在 simultor 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A:
查看一下反汇编代码(即混合模式查看),可能是程序没有装载

楼主:
程序没有装载成功?

阿南版主:
不好意思我刚学ARM,许多问题都不明白
程序没有装载成功会是什么现象呢?
即有什么提示吗?
可是他在RAM区的时候是可以的。

网友B:
察看一下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设置

如果设置了优化等级,IAR的编译器没有用过,比如用gnu -O3,这段代码是被优化掉了的,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反汇编是没有代码的。如果-O0,就保留这段代码

网友C:
断点占用

单步的时候,不要在别的地方保留断点,不然就会出现单步走不动的情况.还有,
linker-->format-->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下面的选项不要选中,因为运行时间控制模块也要占用一个断点.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问题得到解决了。
但是对这些问题还是一知半解,以后还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