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网络设备

楼主(2007-12-13):
很多人反复为嵌入网络设备,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1.51+rtl8019
  便宜,性能差,协议不完全。适合学习,做产品,软件上得下大功夫。
  30-50元硬件成本
2.arm+lwip,Tiny IP之类的裸奔或者跑ucos,ecos之类的。
  没用过,不过好像lwip也有bug。价格中等,做产品最好花钱买正版有服务的。
  70元左右成本。
3.专用的芯片,好像有几家公司做,这个应该和arm+ecos+协议栈差不多,都是
商业授权的,应该稳定上问题不大,钱的问题。
  可能70元左右
4.arm+uclinux  典型的是s3c4510,价格稍高,tcpip肯定没问题,但是4510的供货
和内核的稳定性可能有问题。samsung一会说停产一会说不停产,而且内核串口部分有bug。两三年没更新了。100元左右硬件成本。
3.arm9+phy方案。
  硬件最好,稳定性最好,速度最快,当然价格也最高。大约得200元。
这都不包含软件和设计成本。
1,4,5我都搞过,血泪教训。
2,3是看过,直接pass了,不是适合我用,可能适合别人吧。
我用linux是因为我熟悉,不是因为比别的好。这是降低研发成本的好方法。

网友A:
ecos不收钱

而且GPL的约束比LINUX还要宽松。ecos的TCP/IP栈用的是BSD的代码。

网友B:
建议使用LINXU!

毕竟好多软件是现成的.

楼主:
ecos不收钱吗?没玩过,不知道。

网友C:
选择ecos的理由

1、体积小巧
    没有Linux那种复杂结构,比Linux诞生得晚,更适合嵌入式。一般实现相同功能,代码比Linux小3-10倍。

2、功能强大
    遵循POSIX、BSD等标准,移植开源应用程序很方便。只要符合标准,理论上就与Linux没有区别。
    ecos的IP协议栈与Linux的是完全一样的,都是BSD的。

3、开源自由
    开发方式相同,都是用GNU工具,都是源码开放的。

4、版权宽松
    ecos比Linux的版权更宽松,你可以不公开你的源码,而Linux开源是义务。不开源对于商用比较有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Linux和ecos都是要花钱的,即使不付版权费用,研发也得花钱。

网友B:
ecos有一点是致命的,

就是用户太少,可以参考的样例不多.

楼主:
这样看来,用4510跑个ecos也是不错的。

4510有8K内存,如果不加sdram的话。
4510 25元,网络部分20多元,加上pcb什么的,这样70元大约能搞定。
不过,俺是不会研究ecos的,用linux吃饭够用了。
如果谁感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坐坐看。

楼主:
这是原理图

已经制版了,有一块好的。这个是我用allegro做的第一块板子,有点问题,
凑合好了几块,现在,至少有一块是好用的。是pcb的问题,这个原理身体没问题,可以放心抄我的。

如果不用sdram,用sst的小容量flash跑ecos估计70元能搞定(硬件成本)
做个网络串口转发器应该不错的。
可以引出10几个GPIO。
4510不用sdram只有8K内存,是最快的cache内存。
如果只是做网络串口转发的话,几百片一下的卖,4510供货没啥问题,停产了换cpu就是了。
反正原理图,pcb都做完了。
看谁有兴趣吧,俺不能自己玩,玩不过来了,得找帮手。
硬件俺可以搞,至于软件ecos,俺是一点不懂。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495754221.pdf

网友D:
学习了。

Linux 资源丰富啊!

网友C:
其实ecos的用户挺多的

    在欧美、港台用的比较多,国内在杭州、苏州、无锡那边用的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里台商多的缘故。可能国内还不普及吧。

    有时知道的人少反而更容易赚钱,稀缺啊,呵呵。看看ecos专业论坛的超低人气就知道大家不愿意讨论,毕竟赚钱的东西谁舍得和别人分享啊。有很多产品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些默默无闻的产品可能比那些人气很高的产品更赚钱,例如:通信类的产品,知道的人就比较少,可人家都在闷声发大财。

    ecos在中国大陆用户少要看怎么看了。有两个推销员去某地推销鞋,一个回来说,那地方的人都不穿鞋,没有市场;另一个回来说,那边的人都不穿鞋,市场很大。究竟是人们不想穿鞋呢,还是没有鞋可穿?我认为是后者,ecos本身是好东西,只是大家以前没有用过,不了解,现在有人愿意推广,那么时机就成熟了,好东西为什么不用呢!

    操作系统的开发要改变以前那种什么都自己做的方式,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自己只做最赚钱的部分,其于外包。

    4510上早就已经有ecos了,不过,wangkj的板子上没有加密芯片,我不敢做。感觉串口转发器的成本还是高,而且体积大,这个可能不在于技术因素,而是取决于你能采购多大的量和能销售多大的量。成本、体积、量都不具有优势。

    Linux上的丰富资源都可以移植到ecos上,不过要做大量的工作。如果有人已经把你需要的部分移植到了ecos上,那你是没有理由不选择ecos的。而且很明显,ecos在嵌入式性能上的表现比Linux更好。这里其实就是个费用问题,不存在技术障碍。如果你为了节省人力和研发费用而将就采用Linux,那是得不偿失的。如果你的每个基于Linux的产品都比基于ecos的产品贵100元,那你做10000套的话就要多付出100万,做10万套呢,就要多付出1000万,而这仅仅是为了节省100万的研发费用,却导致了更大的损失。

楼主:
没加密芯片就不做...........

这么简单的产品没有必要吧?如果你的板子值得别人抄板的时候,说明你已经赚了很多钱了。有财大家发,别一个人赚!

网友E:
最便宜,最稳定

adsl猫或路由器方案

网友F:
学习学习

占条板凳

网友C:
TO:wangkj

    不要误会。

    “串口以太网协议转发器”可不象你说的那样简单,当然软件设计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你考虑过下面这些你能做到吗:

    1、机械外壳。要防尘防水防盐雾,利于散热,便于装配,外观要流线型的,颜色要喜人。如果找便宜的厂家制作,明明在3D炸开视图上看着精确的设计,拿回来就是有很大的装配误差。而且开模费挺贵的,风险太大。

    2、开关电源模块。基本上,中关村里卖的成品模块没有合适的,必须自己定制。宽电压范围、良好的温度特性,高转换效率等都是必要的。

    我们在这上面吃过不少亏。设备拿到油田,一会就死机了,周围都是荒漠,设备箱里的温度有100多度。还有海岛上的盐雾腐蚀设备,沙尘暴、潮湿等等恶劣环境影响。外壳不美观新潮,客户不买。电源不稳定造成死机。赚的钱还不够到各地维修的差旅费。

    《ecos增值包》已经提供好了现成的串口驱动和全功能网络驱动,只要稍微写一下协议转换部分的代码就成了。串口数据可加密,支持WEB零客户端配置等。更多功能和策略可方便添加。

    PC机上提供虚拟串口驱动

楼主:
你说的那个基本是军工级别的了,那个可有的钱赚

价格是小问题

网友G:
如果仅仅是单一产品,做串口以太网协议转发器赚钱吗?

我感觉是一个产品往往是需要做成系列的产品,才会吸引用户来购买;

网友C:
就是普通民用,稳定就赚钱

    用量应该是比较大的。只要能**一年不冒泡,就能够赚钱。

    千万别维修,最好卖一个是一个。如果维修,那么你快递卖过去,他快递退回来,你修好再快递回去,至少40-60元就没了,修两次肯定就得倒贴了。如果不稳定,那么全国各地频繁退货你可吃不消。

    如果全国铺货,户外使用,那么东北严寒、南方酷热、西北恶劣环境、沿海潮湿,都会导致设备不正常工作。用户会认为设备坏了而退回维修,那你可惨了。

    这里最关键的在于电源稳定,至于软件功能实现那是小事一桩。至于是不是系列产品,那时后话,至关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不稳定被客户退回来维修,那样的话就得赔姥姥家去了。

    所以呢,你要做串口以太网协议转换器的话,先把电源和外壳做好吧。这才是此种设备是否赚钱的关键。作为用户,选购的时候主要看稳定性,至于样子和功能,那不是重点。

网友G:
户外全天候使用,4510不行吧!

电源:应该是外接电源吧;
外壳:主要是要考虑到散热、防水、防潮、防盐碱?

网友H:
可以试试UBICOM的IP2022之类的方案

单芯片集成度很高,有完整的SDK,价格也不贵,一些简单的网络应用几乎不需要写一行代码.只是网络上资料较少,仿真器很贵.

网友I:
如果一个产品售价在于多100元少100元不再乎的话

不大可能有10000的量
那些产品只在乎于稳定可靠
对于很多产品,对于几毛钱都在乎的,那是量上考虑的

楼主:
产品目标不同,功能当然不同

器件还分为 民用,商用,工业,军工,宇航呢。
如果通用,宇航的肯定等能用,但有几个用得起?

4510做串口转发有其定位,我看好,不是意思所有的领域都适合。
只是适合某些场合。

其实,用51也有其合适的场合,只是,做这个串口转发,可靠性不是一般差。
我用过,才这么评论的。要可靠,非tcp/ip高手,还懂单片机软件硬件的才能
搞定。tcpip高手,是看不上单片机这类工作的-太没钱途。俺对tcp/ip只是懂
一点,所以,那个项目,我给扔了。软件的代价太大,不值。

同样,4510的串口bug也是我们花了很多代价才发现的。也不是不能改正,只是
一个产品,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所以我就把4510放弃了。

但是,这个4510我已经做的很熟悉,而且超便宜,做个开发板,学习或者串口转发
这种工作还是可能的。
、
这个4510至少比那个zlg的强,那个也不是很好用。至少,uclinux的tcp/ip协议是能保证的。只要把串口改正了,就没问题了。关键是跑uclinux的代价得多出来30-50元。
另外,我已经不太想做这个4510了,除非能有人愿意接手软件,事情太多,这个只能放弃了。

网友J:
我做过W90N740/45+PHY的网络产品,价格W90N740/45比较便宜,

在这里(http://i.cn.yahoo.com/cai_fdm )有点介绍

楼主:
W90N740/45+ 确实不错,也是新的

不过,价格稍贵,毕竟是新品,而且功能要比4510强多了。

网友K:
arm+uclinux 典型的是s3c4510 我用做交换机

网友L:
ecos是好东西

ecos在国内应该不算陌生了,至少我以前上班的一个公司在2001年的时候就开始用ecos了,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没有什么人用。据我当时所知,只有中科院物理所在用。现在应该使用已经相对比较普及了。

网友M:
我用一片w5100全搞定,50元

网友N:
发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