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按键去抖怎么样对CPU使用率最低?

楼主(2007-12-14):
我用延时函数。头说CPU使用率太高,说用计数的办法,我没有太明白,请指教!急!
谢谢! 小弟初学。

网友A:
那就用定时中断吧

网友B:
最好是在操作系统的idle状态下去检查按键

这样既不与任务抢占CPU,又能提高CPU利用率.

网友C:
你头说的就是计算按键时间

定时一次,如果此时有键按下,则累加1,
         如果没有键按下,累加器清零

网友D:
这可是基本功。

应当这样:
初次检测到有键被按下时,启动定时器,设中断,等等。
当时间达到你的设定值(几毫秒吧),就再次检测按键。如果结果同上一次一样,则说明确实有按键;否则说明不是。
也可以不用定时器,可以很灵活。

网友E:
看看俺这个:

KeyPress反映的当前按下的键情况,KeyDown表示有键按下,KeyUp表示有键送开。总共八个键,由8个bit表示。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欢迎访问我的USB专区:http://group.**/93/
        欢迎访问我的blog:   http://www.**/blog/computer00
                             http://computer00.21ic.org

KEY.C  file

作者:Computer-lov
建立日期: 2007.03.20
修改日期: 2007.11.18
版本:V1.2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Computer-lov 2007-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Key.h"
#include "my_type.h"
#include "config.h"

volatile uint8 idata KeyCurrent,KeyOld,KeyNoChangedTime;
volatile uint8 idata KeyPress;
volatile uint8 idata KeyDown,KeyUp,KeyLast;

volatile uint8 KeyCanChange;

/********************************************************************
函数功能:定时器0初始化,用来做键盘扫描,定时时间大约为5ms。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F0;
 TMOD|=0x01;
 TH0=0xDC;
 ET0=1;
 TR0=1;
}
/*******************************************************************/

/********************************************************************
函数功能:键盘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InitKeyboard(void)
{
 KeyIO=0xFF;      //键盘对应的口设置为输入状态
 KeyPress=0;          //无按键按下
 KeyNoChangedTime=0;
 KeyOld=0;
 KeyCurrent=0;
 KeyLast=0;
 KeyDown=0;
 KeyUp=0;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KeyCanChange=1;      //允许键值改变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0中断处理。
入口参数:22.1184M晶体约5ms中断一次。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Timer0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Fclk/1000/12*5+15)/256;     //定时器0重装
 TL0=(65536-Fclk/1000/12*5+15)%256;

 if(!KeyCanChange)return;     //如果正在处理按键,则不再扫描键盘

 //开始键盘扫描
 //保存按键状态到当前按键情况
 //KeyCurrent总共有8个bit
 //当某个开关按下时,对应的bit为1

 KeyCurrent=~KeyIO;

 if(KeyCurrent!=KeyOld)  //说明按键情况发生了改变
  {
   KeyNoChangedTime=0;       //键盘按下时间为0
   KeyOld=KeyCurrent;        //保存当前按键情况
   return;
  }
 else
  {
   KeyNoChangedTime++;         //按下时间累计
   if(KeyNoChangedTime>=1)     //如果按下时间足够
    {
     KeyNoChangedTime=1;
     KeyPress=KeyOld;      //保存按键
     KeyDown|=(~KeyLast)&(KeyPress); //求出新按下的键
     KeyUp|=KeyLast&(~KeyPress);     //求出新释放的键
     KeyLast=KeyPress;                 //保存当前按键情况
    }
  }
}
/*******************************************************************/

网友F:
to: yatelanda

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G:
不要用延时,要用隔一段时间扫描一次的方式

程序流程如下:

我设计按键程序的思路:
1、一般都不在键盘程序中延时,而是通过隔一段时间调用(比如10毫秒)来扫描按键,以尽量释放CPU资源;
2、所有键盘程序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可以处理加速键、一键多功能等情况;
3、对外接口只有2个,换用不同硬件的键盘只需把该键盘程序加入工程编译即可,其他不需要作任何改动,非常方便。

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
有键?--YES——和上次相同?--No--Keyold=0;退出
  |      |
  |     YES--Keyold++;
  |      |
  |     Keyold==首键延时KEYDELAY?--No--退出
  |      |
  |     YES--Keyok=1;     //按下不放一定时间发首键,后面发加速键
  |            保存键值到Keydata;(必要时译码)
  |            Keyold=KEYDELAY-KEYLOOP(按住不放的延时);--退出
  No--Keyold==0?--YES--退出
           N0--Keyok=1;    //不为0说明按了键再放开,当然作按键有效处理
                 保存键值到Keydata;(必要时译码)
                 Keyold=0;--退出

所有键盘程序对外接口:
unsigned char KeyGetCode(void)        //返回按键码
{
    key_ok=0;
    return(key_data);
}

bit KeyTest(void)            //检查有无按键
{
    KeyScan();            //键扫描
    return(key_ok);
}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6186&page=2

网友H:
有些ARM带硬件按键功能

硬件上实现抖动消除,占用CPU最低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以前学校学到的都是延时

我用了计数器的方法

网友I:
学校的课程真实误导人

定式扫描这是对键盘处理的不二选择。至于你是用状态机,还是裸奔没有关系。
小键盘,大学问。
00的程序不错,好像和Jean J. Labrosse编程思想差不多。

是不是现在的研究生有专门研究状态机的编程方法。

楼主:
小键盘,大学问。

谢谢热心的朋友,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J:
你们的软件工程师真勤快啊。

在我们公司,按键去抖是我们搞硬件的活。

丫一低通就搞定了,还靠编程解决??

网友K:
去抖还用硬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