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include字模代码?

楼主(2007-12-15):
在写ARM+LCD时,常要用到字库,图形字库啊,这些一大长串的和主程序放在一起,弄得很长,想把这些字库放在一个*.c或*.h文件中,然后在主程序中包含进来,编译时总是出错,该怎么正确包含这个文件?

//ziku.c 字库文件//
INT8U HZ[]={ /*字模代码*/};

//main.c 主程序文件//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ziku.c
main()
{;}

这样对吗?

网友A:
作成*.h文件,然后#include "*.h"

楼主:
谢谢

解决了。
如果我要包含*.c文件是不是也要先做个.h文件,然后声明.c 中的函数或是包含.c文件。再在主函数中包含此.h文件。不能直接包含.c文件?

网友B:
re

INT8U HZ[]={ /*字模代码*/};
这个写在hz_moudule.c也无所谓啊.
要用的地方extern一下,
比较好的做法是, 把很多个字模文件里的字模数组extern到一个.h文件.
比如extern uint8 chinese_arry[]; extern uint8 english_arry[];把这些都放在一支font.h里面.
要用的地方include font.h即可.

楼主:
明白!

哦,原来是这样声明-----extern uint8 chinese_arry[];
怪不得我原来声明会出错-----extern uint8 chinese_arry[ff,ff,ff,...];

网友B:
晕倒~

lz要补习一下c语言, 呵呵

网友C:
也可以直接INC两进制字库文件

网友D:
INT8U HZ[]={
  #include "ziku.txt"
};

网友E:
可能是放置的位置不对

可能是放置的位置不对,导致编译不通过,一般是放在*.h文件中,在.c程序中直接include就可以用了.

*.h文件中的变量需要用关键字来限定编译位置

楼主(2008-04-18):
诡异

农民的方法很诡异耶-----> 字模文件命名为.txt
                         INT8U HZ[]={ #include "ziku.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