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调试跳不进main的问题

楼主(2007-12-16):
刚学ARM,买了块ARM7板子。
设置过程是按照附带光盘里说明来到

ADS里
R0是0xc008000 RW是0
make——debug后

到AXD里面
ENTRY
    b ResetHandler
    b HandlerUndef
    b HandlerSWI
    b HandlerPabort
    b HandlerDabort
    b .
    b HandlerIRQ
    b HandlerFIQ

;;;
基本设置已经弄过。
按F5没反应,ADX窗口下面横条在走,按stop后跳出 一堆地址
但是就是跳不进main里面

怀疑板子是否有问题,烧了一个模板液晶程序进去。再调试刚才那段程序
发现能正常跳进MAIN里面,单步正常,现象也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前几天也是是好是坏,怕明天又会出这问题)

网友A:
不是板子问题,应该是您设置问题.

将RO和RW修改成板子的RAM地址处.
从光盘找一个能够仿真运行的例子.

网友B:
什么型号的arm板?

网友C:
几种可能

1.在系统配置里可以设置程序入口, 你是不是设了不对的函数?

2.如果你没有用C函数库, 是不是SP之类的没设置对

3.如果你用了C函数库, 也检查SP, heap之类的设置, 否则C环境初始化会出错的

当然前提是你的内存定位没问题